ERP系统运行困扰

楼主(2015-05-23):
今年年初,公司进入一个怪圈:机加工部门无事做,装配部门缺配件无法装机。一台机中,有的配件库存可装两个月,有的配件仓库库存为零甚至为负数.
其中原因有:
1.售后维修领用
2.做单机领用

还存在这样的特殊情况:比如1月计划做20套机器,加工好后,考虑销售原因,装配部先装10套机器,过半年后再装10套,那这半年内售后等部门肯定有领用。

那么问题来了,计划该怎么做才更好?

我不是搞计划部,我是看到计划部束手无策,想来问问大伙这个问题是否属于计划难题?

网友:
好像零件子特征里有零件分类,常规类零件,战略库存类,易损易耗类,做计划时不能死死的按BOM,售后可以作为销售部门单独做账,由销售部向计划部下单。我也不是计划部,只是了解一点点

网友(点评):
对,分有半成品、原材料、易耗品、工具....

网友(点评):
天中兄说的事,系统流程要求是要求每个部门需用配件都要向计划下单,但是售后有个特点:配件要很急。所以一般是直接调用为装配储备的库存。

楼主:
还有个关于本工程部工作的疑问:在BOM表中已做了套料单,为何还要在建编码时要写开料尺寸?小的认为是增加无谓的工作量。下料单不能加个程序在BOM表内引用吗?
抱歉,图片放不进来

网友(点评):
图片必须上传,不要复制。

网友(点评):
鹰大,现在会传了,前天点的是图片那个图标,所以没传上,今天发现最后那个貌似"无穷"的图表才能上传。

网友:
做计划的人来解释比较好。

网友:
你们有用ERP专业的软件吗?领用后ERP里面的库存会变化。计划部下生产计划后,采购部根据各备件的实际库存下达采购计划,根据实际需求。

网友(点评):
有,感觉计划部对物料的出仓管控做不到位,导致装配部经常缺配件。

网友(点评):
你已经知道原因了,就可以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A:
凡是要出仓的物料必需通过下单到采购才可以出库,并录入ERP。完善出库记录,及时盘点仓库货、码是否一致,库存一致。当需要用时提前排计划准备物料清单,需求部门应提前打单出库,没有库存的及时报欠料采购。过程的确很烦锁

网友(点评):
css08兄所言甚是,系统数据更新这块若做不到位,用系统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
ERP确实很繁琐。虽然它的理念是对的,各种流程什么的安排的较好,但是关键现在的大多数中国企业没有那种氛围,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有点“鸡肋”了。

网友(点评):
对呀,刚开始上系统时,各部门根本不配合,应该用"抵触"这词更合理

楼主:
确实刚上ERP系统很不适应,大家都在排斥,不配合使用,现在要求做什么单都要从系统出来,其他单据跨部门一概不受理。

楼主:
补充3楼的图片:
(原问题:在BOM表中已做了套料单,为何还要在建编码时要写开料尺寸?小的认为是增加无谓的工作量。下料单不能加个程序在BOM表内引用吗?)

网友B:
我们公司也用ERP,大的公司一般都会用到ERP的吧

网友C:
有些东西要设安全库存的,这个要经过不断磨合才能用好的,就像写程序一样,不是一下子就写好的,得不断修正

网友(点评):
是呀,安全库存太难定了,因素太多。到目前为止,数据都还没收集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东西要设安全库存的,这个要经过不断磨合才能用好的,就像写程序一样,不是一下子就写好的,得不断修正

安全库存其实才是物料管理的精髓,哈哈

安全库存的确定不是死得,而是要经常盘点变动的,根据各部门反馈的数据来增加或者减少的

万一某种料确定不用了,仓库还有一堆就麻烦了

这点其实很多公司做的都不好

网友(点评):
花哥一语中的,看来安全库存、最低库存必须要他们放多些精力去打理

网友:
我做了5年的物料计划,如果出现缺件装配的情况,一般都是非标件或者少用件。这些是很难计划的。一般常规配件都会有最低库存的。

网友(点评):
86兄所言甚是,非标件等加工件每个月被维修或做单机挪用的数量是无法统计的

网友:
BOM中成品与备件混用。

网友:
比方,
机构中的弹簧组件。
一个月有2个机构单子和4个备件单子,
共需要弹簧组件2*2*2*4+4*40=192个。
考虑到采购批量和周期、生产周期等因素,
那么可以把月安全库存设为200个,
每次生产批量为100个。

对于有需求有波动的产品,
可以调整数量。
如工程机械行业的产品,
1月份到6月份的安全库存可设高点,
如年度计划的65%以上,
前4个月逐月增加、后2个月下浮,
3季度年度15%,
4季度20%,
尤其最后一个月上升较多。
如此等等

网友(点评):
需求波动的产品肯定有,但安全库存按季度设置不同数值真没想到,目前系统一个配件只有一个安全库存数值。 另:2*4*4+4*40这个公式没看懂,望瑞兄赐教

网友(点评):
2个单子,每个单子2个机构,每个机构2行弹簧压板,每行弹簧压板有4个弹簧组件; 有4个维修单子,每个要40个组件。 举个例子, 若雷同, 纯属巧合。

网友(点评):
系统没有功能, 没关系。 定期去调整。

网友(点评):
瑞兄所言甚是,小弟受教了

网友:
道理是这样的。
但是,
系统能否用好?
还关系到整个体系。
国内中小企业对系统的认识,
大多还处在初级阶段。
就像那个人“想直捣鸟巢”的,
还得等10年,
才会用的更好……

网友D(2015-08-24):
有好的工具用不好,那肯定是管理上有问题了。这也是中国企业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好的工具用不好,那肯定是管理上有问题了。这也是中国企业的通病。

管理,
包括了企业运行中的各门“学问”,
这就像乐队的“指挥”。
拉小提琴的独奏没问题,
弹钢琴的《致爱丽丝》很棒!
但是,
一场《1812》没有指挥就会很糟糕。
那个拿小棍棒的“家伙”,
好像小号吹的不咋样,
也没精于几样乐器,
但乐队有了“他”就不一样。

技术没有规范起来,
没有标准,
那系统中的物料就没谱。
采购若简单增加物料号,
系统的运算就白瞎。
……
ERP就像企业Operation的《天鹅湖》,
除了男角、女角,
还有化妆、服装、道具……一大堆,
都得转起来!

网友:
不上ERP等死,上了找死。
好的系统,需要人去运行维护,给 的规则数据不正确,系统反而拖累生产。
系统不是万能的,还是需要人去做决定。

网友(2015-10-12):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也用ERP,大的公司一般都会用到ERP的吧

能否推荐一下仓库ERP管理学习资料。谢谢。急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凡是要出仓的物料必需通过下单到采购才可以出库,并录入ERP。完善出库记录,及时盘点仓库货、码是否一致,库 ...

有没有ERP方面的基础资料帮忙普及一下。

网友E(2016-04-13):
计划职能不到位,库存不够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计划职能不到位,库存不够关注

这问题确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