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盘吸力不足问题

楼主(2015-05-23):
真空吸盘吸力不足,用上了12个直径为30mm吸盘,是用真空泵抽真空的~
小弟向各位大侠请教下如果添加一个小型的储气罐大概2~4L,可以增大吸力吗?

  • · 吸盘|主题: 27, 订阅: 0

网友:
这是吸什么东西啊?这么热闹?

网友:
现在用什么真空发生装置?

网友:
计算
F=PA  A是吸盘抓取面积,P是真空度。
储气罐只是蓄能,跟吸力大小无关。

网友(点评):
真空度一般是多少,是不是还要乘以安全系数,如果真空度0.1,安全系数0.6,是不是P=0.1*0.6=0.06?谢谢!

网友(点评):
根据物料决定吸盘,根据吸盘决定管路,根据容积和速度决定真空源。真空度是要看应用而定的,高了浪费,低了不稳定。

网友:
工件形状,吸着面是否平整?

网友:
需要多大的吸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