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有哪家钨钢能加工精度达到0.5um

楼主(2015-05-23):
国内有哪家钨钢能加工精度达到0.5um

网友:
图纸都没有,说个啥呀。
什么叫加工精度?
如果是批量加工的尺寸精度,0.5个微米,那是相当牛的了。
比如说磨外圆,在线测量可以控制在0。5微米内,但有个问题,就那个0。5微米是测量仪显示的0。5,至于到测量室去定温后实际是多少就难说了。
于是,要对加工检测区做恒温。环境恒温是没有意义的。
问题来了,这个恒温如何实现?懂的来说两句。

网友(点评):
现在工厂一般的车间都采用吊顶风扇,检测室里温度一般保持在 25度左右,所以,依照 25度的为标准。但零件在实际使用位置的温度问题,那是使用这零件的人该考虑的问题。

网友(点评):
吊顶风扇,你是在逗我吗?

网友(点评):
神奇的吊顶风扇!

楼主:
工件材质是钨钢的 ,加工精度为0.5um

网友:
你闹着玩儿?去问问红毛或者小鼻子

网友A:
粉末冶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粉末冶金?

应该是精密加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件材质是钨钢的 ,加工精度为0.5um

2个u应该可以,你那个精度太高也不好检测啊

网友:
问问做量块的厂家可不可以啊

楼主:
不是闹着玩,老外的设备确实是这样。

网友:
p机可能行  我有个朋友就开过p机

网友:
~~~~~貌似已经不属于世面上的东西了

网友:
楼主给个图纸截屏吧!

你说老外的图纸,0.0005 如果英制单位, 换算为公制则是0.0127 mm

0.0005 单位若是公制,那么这种加工机器会在禁运名单里吧!

网友:
不是有纳米级的机床吗?

楼主:
楼上的机械技术很牛啊 哈哈

楼主:
大家各位大牛 看看 国内能不能加工?

网友(点评):
这零件要求的精度,还真比较高

网友(点评):
问下楼主。外圆你准备怎么处理?同轴度没问题,实际生产中,这个同轴度可以保证在0。5微米以内。问题来了,如何装夹?

网友(点评):
图纸的基准标准有问题,在一个这图纸的公差标注的挺有意思。公差值与其理论尺寸的比值为一个常数。这个值得琢磨一下

网友(点评):
所有表面粗糙度也没有标要求?这个0.3的小孔用什么仪器来量??两端面的垂直也没要求,似乎这个图纸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公差那么小,还用得着标粗糙度吗?中间那个孔怎么搞出来啊??

网友(点评):
中间那个孔难度用激光加工?

网友:
这个地方±0.0005公差,就算做出来了怎么测是个大问题

网友(点评):
你猜猜看,一般这零件能加工出来,就会有另一个方法可以检测,不是用标准的那些量具来实现的。呵呵

网友(点评):
可以放大检测,这个没问题,问题是这个公差的目的是什么,来保证什么。

网友:
这东西是干什么的?是流体喷嘴?
如果是流体喷嘴,用日本精工,UVA或者巴米勒的内孔磨精加完了以后,再上流体研磨机。
最终的要求并不是尺寸的公差,而是要求喷射的各项指标。
上述的设备,国内是很多的,但是,就图纸精度而言,批量不可能达到。

网友(点评):
如果测量准确的话,加工可以靠去端面保证,先把内孔加工好,两端留余量,最后靠研磨保证,端面去0.001,直径变化0.0005,至于长度自由公差,一定不会超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各位大牛 看看 国内能不能加工?

上海有家作激光加工的可以做,以前社区里头帖子提到。

楼主:
有这家的联系方式

网友B:
一毫米平均分成两千分,每一份是0.5个谬。我想知道应该用什么仪器测量?仪器要至少能分辨出0.1个谬的加减,才有能力测0.5个谬的精度吧。谁来科普一下

网友(点评):
可以放大比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毫米平均分成两千分,每一份是0.5个谬。我想知道应该用什么仪器测量?仪器要至少能分辨出0.1个谬的加减, ...

仅听说过北京有个航空系统的研究所,可以测量,没见过,不过猜测应该是螺旋线大侠说的放大测量一类。

网友:
麻烦你,能解释下放大对比吗?

网友:
关键是如何同意双方的检测手段和工具。捏在手里几分钟尺寸就跑掉了

网友:
难度太大,而且要求太多,不能保证能力。

网友:
材料是钨钢坯体锥孔应该是烧结出来的。0.3的孔尺寸控制在接近尺寸时,只需要钳工研磨端面来满足0.0005。

网友(点评):
大国工匠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