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标注求解

楼主(2015-05-23):
请问,图中的半径为10的圆与直径为8的孔同心,标注到这种程度加工厂家能加工出来吗?还是还需要把其余相切的线标注出来也

网友A:
就这一个视图,那就少一个尺寸哦

网友:
再标一个8mm厚的板的宽度就可以了啊

网友:
没有问题,缺少一个视图吧

网友:
机械制图手册 (第四版).rar

网友B:
去除图形,留下标注。
看看你能否作图,就能知道你做对没有。

网友(点评):
相当于,重新画一遍。

网友:
没问题的 但是没有光洁度啊

网友(点评):
光洁度,要求不高,是其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一个视图,那就少一个尺寸哦

还有别的视图,是个三视图

网友(点评):
6#哪里,是个好方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别的视图,是个三视图

这种画法都知道,我每次都自己画一遍那我就不用问了

网友:
只要另外的视图上有8mm厚的板的宽度,就没有问题。两条斜线与R10相切,不用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除图形,留下标注。
看看你能否作图,就能知道你做对没有。

教授就是教授,思维就是不一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