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连接如何做到绝缘?

楼主(2015-05-23):
最近在做一个焊接变位机,焊接电流会对减速机或电机造成影响吗?
我想做一个绝缘结构,将工作台与其他部件完全绝缘,可以再工作台下面加一个绝缘垫片,垫片用什么材料为好?要求模量较高,这样不会影响精度。最大的问题是螺纹连接部分如何做到绝缘?是不是要做一个螺丝的绝缘套将螺纹包起来,用什么材料做比较好?螺丝的紧固力比较大,同样要求模量较高而且不容易拧坏。

网友A:
我接触过的螺栓绝缘,有电炉变压器里的都是绝缘螺栓。看材质是胶木类的。另外就你说的那种我也有接触,有实际的应用。

网友B:
没见过线切割机?

网友(点评):
有什么门道?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接触过的螺栓绝缘,有电炉变压器里的都是绝缘螺栓。看材质是胶木类的。另外就你说的那种我也有接触,有实 ...

胶木螺丝只怕没办法承受这么大的紧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线切割机?

学校里见过,但当时没想这事。介绍一下?

网友:
找段枣木  车个套子  外加两个厚一点的打孔   当垫片

枣木比较硬  也可以用尼龙  或者其他木材

网友:
有工程材料做的螺丝,据说很好。你找万能TB商家问问。

网友C:
非金属螺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金属螺钉。

非金属螺钉只怕无法承受大的紧固力,而且怕它断内螺纹里了。

网友:
螺丝套个尼龙管,两头加尼龙垫片,搞定

网友:
直接买几个绝缘子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D:
一般焊接焊接工装(包括变位机)的处理方式为 一根导线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焊接焊接工装(包括变位机)的处理方式为 一根导线接地就可以了

就是工件放在工作台上,工作台上连接一根地线就可以了。减速机和工作台之间不绝缘感觉不太放心。电流是不是只能从工作台到地线,不会对其他东西有影响?

网友:
用绝缘垫+绝缘套,这样受力大点,直接螺纹绝缘,用绝缘螺丝的话,强度不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工件放在工作台上,工作台上连接一根地线就可以了。减速机和工作台之间不绝缘感觉不太放心。电流是不 ...

这是烂大街的方法,可靠性没问题。我记得有个关于焊接变位机的标准,里面设计到这些内容,具体那个标准真记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工件放在工作台上,工作台上连接一根地线就可以了。减速机和工作台之间不绝缘感觉不太放心。电流是不 ...

如果是反转变位机的话,避免导线扭曲可以设计个简单的旋转结构,最粗糙的那种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