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4打开step文件

楼主(2015-05-23):
求教高手解答:用SolidWorks2014版打开Step格式装配体文件,可以打开,但是里面零件名全是乱码文字是怎么回事?求各位大神解答,怎么处理这种情况,谢谢!公司系统用的是Win7繁体版32位系统,但是用简体版和繁体版solidworks打开都是会出现零件名乱码!!

网友A:
你电脑的字体库不够全,换句话说,创建文件的字体,你电脑里没有。
解决办法。
上网找个全点的字体库覆盖一下。

网友B:
装个简体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脑的字体库不够全,换句话说,创建文件的字体,你电脑里没有。
解决办法。
上网找个全点的字体库覆盖 ...

是不是把字体库贴到电脑里就可以了,电脑系统要重装成简体版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简体的系统。

公司电脑规定要繁体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