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主轴轴承内外垫圈不等厚?

楼主(2015-05-23):
      今天拆了2根坏掉的电主轴(厂家维修后试机噪音异常,振动大),前后都是2个角接触轴承通过内外垫圈串接使用,其中只有1组的内外垫圈厚度一致(1丝内),其它的外圈厚度大10几丝,用手按住内垫圈可自由晃动,这正常吗?是不是因为轴承高速运转升温,外圈散热好,在热平衡后内圈温度要高于外圈,所以外圈要厚一些?

网友A:
我是修主轴的,按你说的应该是圈子没磨好

网友(点评):
划片机 以色列主轴能修?

网友:
没修过以色列的,修过德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修主轴的,按你说的应该是圈子没磨好

    这2根都是洛轴的,如果内外圈是等厚的,这么大的厂家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吧?

网友:
角接触球轴承配对使用为什么要用内外隔圈?
是为了消除游隙,给轴承以预负荷。
这是使用角接触球轴承的基本常识,任何一本轴承使用手册或机械设计手册里都会有的内容。
弄懂道理,就能分析你遇到的状况。

网友(点评):
这款电主轴型号是120MD24Z5.5,前端是2个B7006/P4轴承串接的,后端是2个B7005/P4轴承串接,串接时增加了内外垫圈,正确的应该是内外垫圈厚度一致吧?外垫圈比内垫圈厚了10几丝,安装时内垫圈明显可以晃动,说明搭...

网友(点评):
因为这是洛轴的,他们是不是有意把外圈厚度稍微大于内圈厚度,这样做的目的在电主轴运转一段时间后温升达到平衡,外垫圈因为冷却条件好,温度比内垫圈要低,所以有厚度差!或许是他们维修时不小心弄错了

网友(点评):
以前拆开过无锡的内圆磨电主轴,也是脂润滑的,结构没什么差别,但他们的同一组垫圈厚度是一致的。

网友(点评):
串联的两个轴承其内外隔圈厚度应该相等,除非制作质量太差.

网友(点评):
可能维修时搞混了,已经磨成一样厚度了,谢谢!

网友:
大隔圈厚大于小隔圈,说明轴承是背对背装了

网友(点评):
是串接的,没说明清楚

网友:
电主轴不是说玩就能玩的,角接触球轴承也不是看看手册就能搬弄的。老实点,送回原厂吧。

网友(点评):
是送回厂家维修,无奈维修后不能正常运转,所以闲了的时候把它拆下看看

网友:
这个还和轴承的配置方式有关系,是面对面还是背对背?还是同向?
能不能手绘个示意图?
这样说来说去很麻烦的,技术人员都是靠图来交流的。
想帮你,有心无力。

网友(点评):
是串接的

网友:
老实点,送回原厂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2根都是洛轴的,如果内外圈是等厚的,这么大的厂家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吧?

不要有这种想法,该咋样就咋样

网友(点评):
谢谢!已经磨成一样厚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有这种想法,该咋样就咋样

楼主,两个隔圈是不等高的。相差的数值,有明确的,具体的配置方法。
有详细的介绍操作的方法。不在这台电脑上。加我企鹅号605938072.方便时找出来给你。

网友(2015-07-06):
根据新轴承装配后的尺寸,加上预压量计算后垫片需要现配的,如果厚度不合适会导致预压量过量和不足,不能保证轴承的运转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