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谁知道较大的轴承座如何修复

楼主(2015-05-24):
你谁知道较大的轴承座如何修复?

网友:
堆焊,镗孔

网友(点评):
灰口铸铁能堆焊吗?

网友:
首先是什么轴承座?有什么问题

楼主:
轴承座磨损。

网友:
如果壁足够厚的话建议镶套,壁薄的话堆焊重新镗孔。镶的套建议做成可拆卸的形式便于以后更换套,便于维修。

网友:
同意楼上,轴承座镶套,然后镗空,把套固定住,防止跑圈

网友:
先把你的型号说出来,在讨论好不好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