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非标模数挂轮计算!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5-24):
最近厂内接了一批非标模数蜗杆,打个比方3.675模的挂轮怎么计算?听说复式挂轮能解决,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车蜗杆时挂轮箱内的传动比是多少?

网友B:
看到模数非标,第一反应不是想到搭挂轮,而是判断是不是国外径节制蜗杆,请把你精确的模数写上来,而不是比方说3.675,我可以判断是不是径节制,即非标准模数制又非标准径节制的蜗杆不是少见而是几乎不见的

退一步说就算是非标,要搭挂轮,但一般车床才4个挂轮,不一定能碰巧搭出你要的非标模数,多数情况下要计算定制2-4个挂轮,对一般工艺人员,工人,有点为难了

你们就没数控车床吗,那就简单了

网友C:
用机床传动比计算下,不用加挂轮,换一下挂轮就可以了,表示常用,不是机床是沈阳的传动比不一样算出来的挂轮齿数也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机床传动比计算下,不用加挂轮,换一下挂轮就可以了,表示常用,不是机床是沈阳的传动比不一样算出来的挂 ...

我们用的是6150沈阳的,现在做的导程是19.05三个头的,我是这样算的,16/19*75=92.9921也就是正常下挂到螺距16上面,把从动轮75个齿换成63个齿的就行,16的螺距上现在就是19.05啦,公式推出的过程我就不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模数非标,第一反应不是想到搭挂轮,而是判断是不是国外径节制蜗杆,请把你精确的模数写上来,而不是比 ...

我们是做RV减速机的,模数都是非标的,小数点后有三位,厂里有数控,我们是旋风铣加工,在大连普车上改装的!对于挂轮小数点后一位的还能凑活算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是做RV减速机的,模数都是非标的,小数点后有三位,厂里有数控,我们是旋风铣加工,在大连普车上改装 ...

非标模数的好处,已经不懂了,对蜗杆我只是些普及知识,以前我们做齿轮时用过个叫挂轮计算器的软件,你选个ex.glk挂轮库,能精确到3位小数,私下认为,定制的挂轮库越大,精度就越高吧,软件中ex.glk这个挂轮库比较大,我选了误差为5位小数,计算4次,都成功的,当然这么庞大的挂轮库你不必去定制,每做一个蜗杆,定制4个挂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蜗杆时挂轮箱内的传动比是多少?

可以加一下联系方式吗!qq27263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