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攻牙机挤压螺纹断丝锥

楼主(2015-05-24):
各位大神,现在我使用多轴攻牙机挤压5个M8螺纹,总是在固定两个孔位上断丝锥。
1、挤压零件材质是压铸铝锌合金:ADC12;
2、挤压前进行铰孔,孔径为7.30~7.39;
3、使用马斯特乳化液浓度在10%;
4、下图为使用丝锥:

5、下图为加工零件:

6、下图为加工过程:

现在请教各位大神又如何办法解决短丝锥的问题,谢谢!

补充内容 (2015-5-26 11:13):
谢谢各位指点,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A:
一般是底孔和丝锥不同导致的。测量一下差多少

网友B:
一个是孔直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加工时同轴度垂直度差太多。保证同轴度垂直度一般丝锥不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底孔和丝锥不同导致的。测量一下差多少

底孔和丝锥不同,你指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孔直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加工时同轴度垂直度差太多。保证同轴度垂直度一般丝锥不会断。

孔径是7.30至7.39之间,至于垂直度最大的就0.034,同轴度就在0.1内。

网友C:
设备有问题了。

网友D:
多轴做挤牙不是很好

网友E:
同意7楼大侠,其实这几个孔在鉆攻上加工效率很高没必要做个专机。个人认为是你的多轴攻丝机的轴位置度与孔距误差过大造成端丝锥

网友F:
丝攻好长,
可以试试接长杆,装短丝攻,M5没那么容易断

网友G:
什么是挤压螺纹?不是攻螺纹吗?不是很懂

网友(点评):
方法不同,有挤压螺纹和切削螺纹,自行百度

网友H:
专机的精度问题吧。尽量同一台专机钻孔,攻丝。攻丝的时候,多回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孔径是7.30至7.39之间,至于垂直度最大的就0.034,同轴度就在0.1内。

我看你的丝锥比较细,我以前攻丝时也老折,我就认为是丝锥强度不够,我就幻想找到一个不会折的丝锥。甚至去网上买进口丝锥。但是有一个商家说,没有永远都不会折的丝锥。丝锥会折多半和强度质量无关。肯定是你的工艺什么的有问题了。你是挤压出螺纹的应该和那种切削出螺纹的丝锥底孔直径是不一样的,有可能是这个有错误导致扭矩太大把丝锥弄折了,还有就是垂直度什么的不好,(你不是说两个工位老出这问题嘛 ,所以这个可能性大)让攻丝时丝锥不仅有扭矩还有弯矩。丝锥刚性那么大肯定不能承受太大弯曲变形的。我感觉应该可能是这两方面有问题。但是你给我这同轴度什么的具体参数,我还真不能说出这些公差能造成什么后果。

网友:
断丝攻真头疼,五孔一起攻,难上加难,只要有根没装好攻丝必断

网友I:
底孔与丝攻的同心是关键(建议测量下断丝攻和底孔的在夹具上的位置度与垂直度)
不知道楼主的垂直度0.032,同心度0.1以内是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J:
看楼主的图片  貌似夹持丝锥的地方是固定死的,没有间隙,如果稍微有点点间隙,应该就不会那么容易断,另我是做田野井挤压丝锥的,你用的丝锥和我们的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有问题了。

我也曾经往这方向想,可是也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轴做挤牙不是很好

这一点我也清楚,可是设备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7楼大侠,其实这几个孔在鉆攻上加工效率很高没必要做个专机。个人认为是你的多轴攻丝机的轴位置度与孔距 ...

谢谢你的意见。这问题我们也排除了,可是断丝锥的问题还没有更好的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丝攻好长,
可以试试接长杆,装短丝攻,M5没那么容易断

我要加工的零件局限了我丝攻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是挤压螺纹?不是攻螺纹吗?不是很懂

挤压螺纹,就是挤压成型的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专机的精度问题吧。尽量同一台专机钻孔,攻丝。攻丝的时候,多回回。

谢谢。我这不是专机。就多轴钻床和多轴攻牙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的丝锥比较细,我以前攻丝时也老折,我就认为是丝锥强度不够,我就幻想找到一个不会折的丝锥。甚至 ...

谢谢你这些意见。我同意你说的扭矩太大的问题,至于你说的底孔问题,M8螺纹,挤压底孔7.3-7.4已经是标准的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要加工的零件局限了我丝攻的长度。

所以让你想办法用加长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底孔与丝攻的同心是关键(建议测量下断丝攻和底孔的在夹具上的位置度与垂直度)
不知道楼主的垂直度0.032, ...

夹具装上零件后,整个夹具上三坐标打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楼主的图片  貌似夹持丝锥的地方是固定死的,没有间隙,如果稍微有点点间隙,应该就不会那么容易断,另我 ...

使用柔性夹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以让你想办法用加长杆

这也与成本挂钩了

网友K:
如果都是同一个位置有问题,那就是设备的问题。仔细检查那两个位置的轴。还有就是转速,同步进退都要自己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都是同一个位置有问题,那就是设备的问题。仔细检查那两个位置的轴。还有就是转速,同步进退都要自己检 ...

谢谢,提点。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也与成本挂钩了

一个加长杆的寿命远高于一只丝锥的寿命,加长丝锥的价格一般会比标准规格的丝锥贵0.5倍或1倍甚至1.5倍,综合长远核算还是加长杆+普通丝锥  成本更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柔性夹头吧。

是的 我有客户8个孔一起攻  工件45号钢  M4挤压丝锥   也没那么容易断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的丝锥比较细,我以前攻丝时也老折,我就认为是丝锥强度不够,我就幻想找到一个不会折的丝锥。甚至 ...

楼主说了  同轴度差0.1      20深的牙(假设)那不斜 的不像样了吗? 我也同意 楼上网友的观点       攻牙装置与钻孔能用一台机就能很好的保证  五个孔位精度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个加长杆的寿命远高于一只丝锥的寿命,加长丝锥的价格一般会比标准规格的丝锥贵0.5倍或1倍甚至1.5倍,综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说了  同轴度差0.1      20深的牙(假设)那不斜 的不像样了吗? 我也同意 楼上网友的观点       攻牙 ...

谢谢。

网友:
挤压螺纹精度高

网友M:
想知道楼主最后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想知道楼主最后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原装电机坏了,换了一个新电机(包括皮带轮)上去后转速比原来快,所以就经常断丝锥。

网友:
柄部有点长,可以定制非标品做合适柄长

网友:
我的想法:1.定位夹具的磨损(定位孔或中心定位销)或定位精度的不足,导致上下同轴度偏差大;
2.丝锥是硬连接,没有浮动量,也有可能造成断丝锥。从拧紧枪的角度看,批头一般都是浮动的,就是适应工件(螺钉)的定位精度不高的问题。

网友:
没用过挤压丝锥啊,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电机坏了,换了一个新电机(包括皮带轮)上去后转速比原来快,所以就经常断丝锥。

看来生产线上列出变化点还是很有必要

网友:
丝锥断裂无非就是受力过大,请楼主检查一下孔位和丝锥的相对垂直。
还有就是几个丝锥的和孔位的相对位置也请合适一下
如果这些都合适的话就请检查一下孔径的大小。

网友:
有可能是你机器的下降速度跟螺纹不匹配吧。

网友:
断丝锥的话,肯定跟丝锥受力问题有关。同心度不好,丝锥估计还受到弯曲力的影响。
建议加个浮动夹头,规避同心度的问题!

网友:
调整同心度,加上润滑液,加装丝锥过载保护器。

网友:
多轴器的丝锥位置跟钻孔位置不同轴,还有挤压丝锥工作时,要充分润滑,可以在多轴器输出轴上装个浮动攻牙头,不知道最后螺纹孔的位置度要求及螺纹底孔的尺寸要求

网友(2015-10-13):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这些意见。我同意你说的扭矩太大的问题,至于你说的底孔问题,M8螺纹,挤压底孔7.3-7.4已经是标准的 ...

7.34-7.41(  咬合率100%-85%),7.3底径有点小

网友(2015-11-30):
多轴器精度不行,磨损以后不同步造成的吧,还有丝锥夹持是否紧固不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