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电机减速比的选择

楼主(2015-05-24):
我所见到的一般的情况是直接选择可以达到一定转速要求的减速电机,或者再配个齿轮、带轮、链轮减速;

但有时也会见到用的减速电机减速比比较大的,然后又配个齿轮增速的。不知道这种情况有什么道理?

一般来说减速机的减速比比较大的话,成本要高一些吧,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减速比小的,然后再配组齿轮再进行一级减速?

先减速再增速的主要基于哪些考虑,适用于哪些情况?大家讨论下。

网友:
真没见过先减速再增速的。多一级传动,传动效率就多损失一点,肯定有什么好处,不得已才牺牲功率。
为了方便控制?为了多级变速调节?
不明所已。

网友A:
估计是没合适的减速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没合适的减速比

减速电机的减速比有多种选择,是可以选择到合适的。

网友:
选择合适的减速比

网友:
多级输出?

网友:
把你的工况讲出来。

网友:
从没见过先减速后增速的

网友:
各种情况都有,,主要考虑因素是负载分配与要求转速的折中方案。

网友:
估计只有一种可能,设计的时候计算错了,后来再重新定减速机周期长,费用高,还不如买两齿轮呢。

网友:
汽车有超速挡,属于先降后升。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减速机有这样的情况,说不出有啥道理。降了再升会降低效率和增加不必要的装置。
通常的做法是,选择合适速比功率的减速机,需要的话再配链轮或带轮。链轮不仅改变了速比,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传动布置。

网友(2015-09-07):
大神给力,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