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图纸怎么标注呢

楼主(2015-05-24):
这个零件中红线为双点划线,我想把其中的圆弧位置等表示出来,但感觉有问题,请问这种图纸该怎么标注呢

网友A:
8和12要的,其他标角度。另外孔的定位尺寸?

网友:
如果要标圆弧位置,那就标出圆心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8和12要的,其他标角度。另外孔的定位尺寸?

孔的圆心定位尺寸要标出来吗

网友B:
1.直接按照你这种标法,将15尺寸的点得纵坐标也标出来就表达清楚了,另外M5螺纹孔没有标位置尺寸
2.将8 和12改成倒角圆心标法,然后把2根斜线的角度标出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直接按照你这种标法,将15尺寸的点得纵坐标也标出来就表达清楚了,另外M5螺纹孔没有标位置尺寸
2.将8 和 ...

说的好,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的好,多谢

顺便说说标尺寸:
标尺寸的目的:
在3D应用之前,尺寸的目的主要有2个:指导生产,监控质量
但3D兴起之后,尺寸的主要目的有所变化:主要是监控质量
所以对应的,尺寸的意义也会有所变化:
在3D 应用之前,标尺寸就要考虑到工艺,怎么加工划线,所以标注时候尽可能按照工艺要求,怎么划线怎么加工就怎么标
就如同你这种标法,然后才会考虑怎么检测。
但3D兴起后,3D可以直接导入机床加工,由机床精度保证加工精度,如果不是特别严的装配要求,一些尺寸可以直接不标注,主要标注影响装配的尺寸和可以用来检验加工稳定性的CTQ尺寸,那么这时候呢,主要考虑怎么测量,要多考虑测量的准确性和易检测。
一些浅见,请多指教。

网友C:
要标的话也只能标圆弧的定位尺寸,但是实际画图时只需标圆弧半径尺寸就行了,圆弧定位尺寸通过两边的直线来算出来的。
这图纸标的也有些问题,底部的 9 12 10尺寸标成封闭尺寸了,螺纹的定位尺寸也没标出来,15那个尺寸应该标成倾斜的,而不是水平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说说标尺寸:
标尺寸的目的:
在3D应用之前,尺寸的目的主要有2个:指导生产,监控质量

恩,前辈说的很对,不过现在很多加工厂家还没有那种床子,所以我们这还是得出二维图指导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标的话也只能标圆弧的定位尺寸,但是实际画图时只需标圆弧半径尺寸就行了,圆弧定位尺寸通过两边的直线来 ...

多谢指出错误来,谢谢

网友D:
尺寸15那里,补一个纵坐标尺寸,你的双点划线就确定了,圆弧自然也确定了。不要标圆弧圆心位置尺寸。不主张标角度。控制角度,比之控制长度,更难。
底部的 9 12 10尺寸,可以这样标,不封闭,因为你没标总长31。(9+12+10=31)
2-M5,缺位置尺寸,缺底孔深度,缺罗纹有效深度。
最右边的光洁度符号,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尺寸15那里,补一个纵坐标尺寸,你的双点划线就确定了,圆弧自然也确定了。不要标圆弧圆心位置尺寸。不主张 ...

多谢

网友E:
如果是设计图纸,这种标注方法是有效简单的标注方式了,是没什么问题的;
如果是检验图纸或带检验功能的工艺图纸,还需要标出相切直边的长度。

ps :1.现在都是数控下料,标注方式不太影响数控编程。
       2.新的标准方式以不局限于具体的标注标准了,只要大家能读懂的图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设计图纸,这种标注方法是有效简单的标注方式了,是没什么问题的;
如果是检验图纸或带检验功能的工 ...

用参考尺寸的标准方式 。

网友:
用solidworks画完全定义草图,这样你就能知道尺寸对于定位的意义。

原图缺尺寸,我随便补了一个。

网友:
外形是线割的应该不用标尺寸吧?如果全标你这里还漏尺寸呢,15的 尺寸有横坐标没纵坐标。圆弧你可以标准圆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