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根横梁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材料

楼主(2015-05-24):
现在需要选择这样一根杆做横梁,有以下的条件:
1,长度2500mm,
2、端界面长,宽尺寸都在40-60mm,
3、承重40kg左右,
4、只能固定两个断面
5、横梁中间不能有任何的立柱作支撑
6、这根横梁的自重最好不能太重
求师傅们看有没有好的建议帮帮忙啊,之前选择过4040的铝型材,还有4060*2的矩形钢

网友:
楼主可以自己先行计算吧!

算过你所要选用的几款材料,从数据便可以明确得知该选择哪一个。

网友:
首先要说明你的使用场合,允许的变形量,不然怎么选。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A:
你的需求不太明确,一些想法供你参考:
1,如果不在乎成本,直接不用考虑那么多,采用过设计模式,用镁铝合金
2. 能确认具体需求,又想设计比较有水平,能说服人家,那么就得进行计算:
  根据需求,计算出横梁的内应力,然后进行选材,安全系数可以用经验值,不同行业都有相关安全系数的经验值,1.2-3.
  当然有些行业会更高,比如医疗行业,负载支撑件的安全系数为6.
  安全系数也可以自己算,用FMEA分析下,通过失效率,置信度,进而算出安全系数。

网友:
什么承重,是均布载荷还是集中载荷,承重的作用位置是梁的中间,还是梁的三分之二处,是简支梁约束,还是固支梁约束;梁的横截面是什么样的,是矩形的,还是方形的,还是圆形的,还是中空管形的,还是非对称的异形;矩形截面是长边水平还是短边水平,这决定着抗弯截面系数的大小。重量不太重的标准多少,以谁为参照,超过标准几个百分点就算太重。
你说这一大堆的不确定,怎么玩。

网友:
问题请描述清楚点,比如精度、载荷是集中载荷还是均布载荷?有无冲击?两端支撑,支撑范围大小?支撑方式有无严格要求?工况又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需求不太明确,一些想法供你参考:
1,如果不在乎成本,直接不用考虑那么多,采用过设计模式,用镁铝合 ...

不太清楚怎么计算,刚接触这行的

网友:
40KG,就是一个人的重量,2米5的跨度也不太大,最恶劣的情况就是两端铰支,中间集中载荷。
4040的铝型材屈服强度多少? 300MPa?估计40×4的方管差不多。
没确切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