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机床 sk50P 主轴声音异响,粗车时声音大

楼主(2015-05-24):
宝鸡机床厂:SK50P   第四年了
故障描述:  粗车加工时主轴箱内有周期性声响,感觉主轴箱都在震动了
检查及实验结果     加工直径204     转速110     走刀F60    声音小点    吃刀量单边0.7   ,X方向,Z方向走刀声音都大
                                 刀具  CNMG     刀尖圆弧R1.2
                           批量生产             转速450    走刀210     声音特别大
                        只有粗车的时候声音大    , 另外一把手磨刀X方向切削  ,吃刀量0.5   没有异常声响

可能 原因 : 会不会是 双向推力轴承坏了啊    1D3182120K
                   厂家过两天才能来人

网友:
首先判断震动源在哪里,卡盘打一下表看看间隙大小,50p标配哈轴,应该没那么容易挂掉,再就是检查地脚螺栓有没有松动的

网友:
工件材料?工件材料?

网友:
轴承坏了吧

网友:
赚点积分哦

网友:
可能轴承坏了吧?

网友:
看一下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