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一个阀门的数学模型

楼主(2015-05-24):
设计一种阀门,遇到一数学模型,有点疑惑,请各位侠士支招。

如图的是一个扇形区域,里面分成六个格子,也就是流体的通道;格子的面积是S1~S6;相应的外半径分别是r1~r6;格子的径向壁厚为δ,两侧射线的壁厚为δ/2,(实际这是圆周分布的,取侧壁的一半划出扇形就成了这样子)。可列出S和r的方程:

其中δ的取值范围为0.5~2.5已知;扇形的张角α为20~50度,已知; 格子面积S1~S6是有外部参数驱动的,数值未知,但是这里把它当成已知的;r7=5~7为已知;
r1~r6是未知数,求解它们的表达式;
当然确切的解析式是很难的,这里的表达式可以是某种近似解法,例如函数逼近公式,等等;
目的有二:(1)看它们随着Si,α,δ的变化规律;(2)同外部参数联立求解一个更大的方程;
想用对 δ 幂级数展开的方法,但是收敛速度未知,如果每个r都展开到5次项,将要求解30个方程;这个应用起来可能比较麻烦;
那位高手给点妙招;数值方法暂时不考虑;

补充内容 (2015-5-24 21:26):
Si中是含有外部参数驱动的函数,其中包含有r1,但是具体还没有确定,所以要求ri关于Si的比较简单的表达式,但是用根式表示的难以应用,不是简单倒推迭代就行的;

网友:
图呢?

网友(点评):
传不上去。

楼主:


网友(点评):
图片发不上去,老鹰帮忙看看。@老鹰

网友(点评):
不是有图了吗?还有传不上去的吗?图片2M以下即可。

网友:
看不懂,我默默闪人了

网友:
真心看不懂,,走人

网友:
6个方程    解6个未知数     理论上完全可行的

网友:
可以用   解非线性方程组的Newon法

网友(点评):
牛顿法是数值方法吧?

网友A:
其实就是解一个  一元二次方程     我用matlab   算了下
>> syms  s r6 r7 a b
>> f=sym('1/2*(r6^2-r7^2)*a-(a*r6-b+r6-r7)*b-s')

f =

(a*(r6^2 - r7^2))/2 - s + b*(b - r6 + r7 - a*r6)
 >> finverse(f,r6)

ans =

(b + a*b + (2*a*r6 + 2*a*s + b^2 + a^2*b^2 + a^2*r7^2 - 2*a*b*r7)^(1/2))/a

>> pretty(finverse(f,r6))
                                 2    2  2    2   2
b + a b + sqrt(2 a r6 + 2 a s + b  + a  b  + a  r7  - 2 a b r7)
---------------------------------------------------------------
                               a

网友(点评):
不错,r6是这样。

网友(点评):
但是r6中含有S6的平方根,这个公式代入到r1,就会出现很多次平方根了,与外部方程联立求解就很难了。

网友(点评):
那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解一个  一元二次方程     我用matlab   算了下
>> syms  s r6 r7 a b
>> f=sym('1/2*(r6^2-r7^ ...

>> syms a b c x
>> f=sym('a*x^2+b*x+c')

f =

a*x^2 + b*x + c

>> finverse(f,x)

ans =

-(b + (b^2 - 4*a*c + 4*a*x)^(1/2))/(2*a)

我用matlab 推导 一元二次方程求根公式

               2
  b + sqrt(b  - 4 a c + 4 a x)
- ----------------------------

这个也含有X  估计  可以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简化一下:
看似是非线性方程组,实际上不过是一元二次方程求解,初中生足以。
最后一个方程:S6,α ...

>> syms a b c x
>> f=sym('a*x^2+b*x+c')

f =

a*x^2 + b*x + c

>> finverse(f,x)

ans =

-(b + (b^2 - 4*a*c + 4*a*x)^(1/2))/(2*a)

我用matlab 推导 一元二次方程求根公式

               2
 + sqrt(b  - 4 a c + 4 a x)
- ----------------------------

这个也含有X  估计  可以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糊涂了,既然如此,那就是迭代吧。
不管含有多少个ri,哪怕是离散的映射关系,反正有边界条件可以控制。
具 ...

不想要开平方根的S   可以用权函数  之类的表达    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糊涂了,既然如此,那就是迭代吧。
不管含有多少个ri,哪怕是离散的映射关系,反正有边界条件可以控制。
具 ...

流量系数只有40,但是这个数字没有什么意义,这个阀是用来清洗物体的换能阀,流体高频振动的,惯性力起主要作用,而且与频率有关, 流动阻力相比之下很小,对阻抗的关注更大一些。收缩系数暂定取0.9以下。修正系数?好像用不到。
另外图中的通道也不是主要水流流道,而是脉冲波的传输通道。六个格子是分隔不同相位的脉冲,防止其能量混合相消。所以格子的位置关系非常严格,才有前面的模型。由于脉冲波的扩散方式还没有选定,所以Si的函数也没有确定。所以提取了一个子问题出来单独解决。其他的参数还在设计中。

网友(2015-06-24):
看不懂,阀门好复杂的样子呢~

网友(点评):
是比较复杂,相依参数很多。

网友C:
你给的公式真复杂。
把 R6-δ 定义为R0
S6=1/2*(R0^2-R7^2)*a-(R0-R7)*δ
还是3个未知,再简化下,a角把δ/2去掉,

楼主(2016-01-19):
引用 网友C:
你给的公式真复杂。
把 R6-δ 定义为R0
S6=1/2*(R0^2-R7^2)*a-(R0-R7)*δ

谢谢关注,我已经解决了,用级数展开到4次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我已经解决了,用级数展开到4次项。

呵呵,时隔半年,终于解决了。恭喜
计算的结果可以发上来看看呀?

网友(点评):
可以呀,不过我更改个好几个设计版本,这种已经是比较老的了。 倒不用半年,用了大概几天吧。

网友(点评):
哦,看来楼主还是很用了一番心思呀,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好高端的样子,真心不懂。希望以后能懂

网友(点评):
会懂的。 好好学习技术,但不要学那些缺德的东西。

网友(2016-12-14):
牛人就是多

网友(2018-05-11):
高大上,好有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