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立柱施工时采取什么措施保证其垂直度?

楼主(2015-05-24):
一3mx2.5mx5m平台,立柱方钢采用火焰切割,竖起后用重锤复检,发现立柱倾斜很厉害,顶部误差有110mm(图1)。无奈只得割掉底部部分焊缝,重新再调整(图2),费时费力。
各位碰到过这种情况吗,又是采取的哪种措施?

网友A:
直角水平尺

网友B:
底座和方管分开。先将底座校直后固定在地基的地脚螺栓上。然后立方管,吊重锤检验。我们厂之前做过4根立柱,上面还要放机器,所以对垂直度和平行度要求较高。

网友:
先点焊检验无误后再满焊。

网友C:
你这样焊是没法保证的 ,你要有调整螺栓。可以像在方钢底下的小板上做上螺纹孔,通过四个螺栓调节垂直,再在缝隙里垫上薄的铁皮满焊上。我们之前做的上面还有四个光孔用双头螺栓将小板和底下的大板连接上(焊接前,调整后),底下大的板上作有螺纹孔。

网友D:
高有5m的立柱底座无论怎么垂直,越往上长就不可测的挠性。有效的方法;一个大立方体,另一个混凝土地面加地脚螺栓,上部四方体,中间用一备用的材料固定,后加四立柱或六、八立柱,焊接固定。去除中间备用固定的材料。

网友(点评):
我这个平台只有5m,但想知道厂房10m立柱是如何施工保证垂直度的

网友(点评):
带天车吊工字梁立是数控切割机下料,埋弧焊接线焊接,地面混凝土埋地脚螺栓,汽车吊小八、25,垂直起吊,下降不存在挠度,即使有多数在工字粱底部垫铁片,横向纵向都有水平视准仪,调整好了视准员步话喊话打旗语....

网友(点评):
打旗语,然后紧固螺母,再重新视准确定,下一个ok!至于轨道横梁汽车吊要保证到水平安装,慢起慢放,至于安装人员就动用轮式移动升降机负责安装,天车是厂家的事了。

网友E:
焊几点,校直后,用小方管,对角拉起来,然后满焊,然后磨掉小方管。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F:
同意7楼
你没见大型刚结构施工?大型钢结构施工的时候,钢梁都设计有定位螺栓,柱子根部点焊后上钢梁组装,通过倒链、揽风绳等手段校正,校正后再满焊。还得挑个没风的天,同时还得时刻用全站仪监测垂直度。吊线什么的精度太低了。
最好在工厂里或者加工现场预制,预制时底板与柱焊接在一起,通过焊接工装保证垂直度,就是把柱子平放。现场安装时再通过地脚螺栓加垫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角水平尺

我们用的脚手架没有5m高,且方钢不可能是绝对直的,这个作用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座和方管分开。先将底座校直后固定在地基的地脚螺栓上。然后立方管,吊重锤检验。我们厂之前做过4根立柱, ...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先把机架的底板与基础垫板电焊,再竖方钢,结构全部都不合格,返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焊是没法保证的 ,你要有调整螺栓。可以像在方钢底下的小板上做上螺纹孔,通过四个螺栓调节垂直,再在 ...

这个办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有5m的立柱底座无论怎么垂直,越往上长就不可测的挠性。有效的方法;一个大立方体,另一个混凝土地面加地 ...

地脚螺栓要二次灌浆,平台加设备的载荷和振动都不大,没有采用地脚螺栓,直接预埋铁板,机架底板与预埋铁板电焊。
上部四方体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几点,校直后,用小方管,对角拉起来,然后满焊,然后磨掉小方管。

之前担心点焊力不够,怕柱子倒,没有先点焊再满焊,重锤调整后直接满焊。

网友(点评):
先做好的四方框,用吊车吊起,中间要固定与地脚同方调正,然后立柱逐个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意7楼
你没见大型刚结构施工?大型钢结构施工的时候,钢梁都设计有定位螺栓,柱子根部点焊后上钢梁组装, ...

要是有吊车、全站仪等设备,也不会差这么多。
就是要啥没啥,人站在脚手架上勉强举起手来勉强够5m。

网友(点评):
要求不高的话,1米半高度做个框框,拉对角线。或者用揽风绳配合花篮螺丝。或者用架管做辅助支撑。

网友G:
根据四根柱子的理想尺寸先焊个框子,底板、柱子分离。先把柱子点到框子上,找平再焊地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根据四根柱子的理想尺寸先焊个框子,底板、柱子分离。先把柱子点到框子上,找平再焊地板

框子不也存在垂直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有5m的立柱底座无论怎么垂直,越往上长就不可测的挠性。有效的方法;一个大立方体,另一个混凝土地面加地 ...

靠四方确实能保证垂直度,但大跨度、大高度的可能就不现实了,比如大的车间厂房,也是先一更更的竖立柱,然后再连的横梁,不知道是如何保证立柱的垂直度的。

网友(点评):
在横向纵向从底面向内挠曲的要往外顶,向外靠拉。

楼主:
@张聋子
厂房立柱有10米高,吊装的时候没有平台、脚手架,单单靠底面的调整螺丝保证垂直度?

网友(点评):
主题上不是5m吗?怎么变尺寸了。

网友(点评):
请小皮友在点评里回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几点,校直后,用小方管,对角拉起来,然后满焊,然后磨掉小方管。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