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简易机械手

楼主(2015-05-24):
左边连接气缸,右边为夹持部分。当时这个机构是作为取棒料的。/ _/ o; m+ B1 P) U, z

楼主:
有图纸的,我只是把比较重要的部分留下来了。

网友:
有想法,赞一个

网友:
双平行四边行机构。如果考虑夹紧后能自锁,工作稳定性会更好

网友:
我觉得把导轨也做成两个<<比较好,夹紧的时候更省力;不过要自锁的话这样设置应该比较难,因为这样的结构夹紧后工件给夹具的反作用力在两个<处方向不同。

网友:
给楼主赞一个,我怎么就想不出来

楼主:
赞一个,顺便评个分。呵呵

网友(2015-11-14):
如何自锁呢?

网友:
呵呵,赞一个,把细节做细,润滑做足,结构还是很值得赞一个的

网友:
确实加上自锁后会是挺好的结构。

网友(2016-01-06):
想法很好,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