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样的机构去把这层胶布撕下来比较好?

楼主(2015-05-24):
用什么样的机构去把这层胶布撕下来比较好。主要是撕胶布时这个头不好起,我能想到的也就是用滚子撵开了。大家有什么别的好方法呢?

网友:
粘贴撕膜,有点像手机贴膜。化学药剂浸泡,出去。

网友A:
背胶行业有个粘性递增的方法

下面用真空吸住工件,然后上面用一个粘性更高的粘住背胶,然后就下来了

成本这么节省的啊,让供应商做个小耳朵,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点评):
大侠做过不少行业,又点到了G点,哈哈,学习

网友(点评):
有没有侧面高压气吹?

网友(点评):
呵呵,不是做过的行业多,是朋友刚好有个规模不错的模切厂,经常去喝茶,朋友也会不避讳的讲很多东西

网友(点评):
可能 7290 兄没玩过模切,这种都是几乎没有粘力的背胶离型纸,只要能弄一点点开口就很轻松的下来了

网友B:
下边是什么材料?

网友:
三楼好想法

网友:
用透明胶贴起来,

网友:
热风枪吹一下

网友:
三楼高见啊

网友C:
三楼说的方法 用粘性很大的把背胶(我也不知道叫什么)粘下来,等下一个胶贴过来了,需要手工把刚才那个粘下来的背胶撕下来,然后再去粘新的胶贴么?

网友(点评):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楼说的方法 用粘性很大的把背胶(我也不知道叫什么)粘下来,等下一个胶贴过来了,需要手工把刚才那个粘下 ...

下面吸着,上面用粘的粘一下,只把头一部分给粘起来,(不完全粘起来)然后用其他夹拽机构给搞掉,咋样

网友:
丢在煤油或矿物油里面泡一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边是什么材料?

钢板,现在想自动化生产。没好办法把塔揭下来。揭下来后还得把钢板粘在别的地方上所以把纸揭下来不能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面吸着,上面用粘的粘一下,只把头一部分给粘起来,(不完全粘起来)然后用其他夹拽机构给搞掉,咋样

那上面粘的肯定越来粘性越小。还得常更换。

网友E:
两边加吸嘴,然后往外拉,能吸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边加吸嘴,然后往外拉,能吸开吗?

估计不行,负压到不了这么大,我们做实验试试吧。

网友(点评):
那就试试呗,非标的东西就是要多试试

网友:
刨床模式,切削量调节准确,速度越快冲量越大,刨刀运动平面和物料调节有微量夹角,刨刀背面辅助延时镊子,刨起胶布后镊子加紧,整体做直线运动,延时加紧可用固定限位开关控制。胶布厚度太薄的话物料少量倒角不会报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胶行业有个粘性递增的方法

下面用真空吸住工件,然后上面用一个粘性更高的粘住背胶,然后就下来了

高手

网友F:
用摩擦轮搓不下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摩擦轮搓不下来吗?

现在有几种想实验的方法,最先想到的就是摩擦片搓,回头实验有结果了告诉你一下

网友:
两面都用真空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面吸着,上面用粘的粘一下,只把头一部分给粘起来,(不完全粘起来)然后用其他夹拽机构给搞掉,咋样

也行啊 不过粘时间长了 胶就不粘了 空气还有灰尘可能用不了几次就要更换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