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筹机动,调度有方。

楼主(2015-05-25):
如图所示,轨道上有一机动车头和两车厢。右端车厢B才从传送带处载满了煤料;左端的车厢A还是空的。隧道(tunnel)处截面尺寸可以通过那两车厢,但机动车头L却无法通过。那两车厢都比隧道的长度要长,所以车厢在隧道里时,机动车头可以从隧道两边挂上车厢(即可选择在左边,也可在右边)。机动车头可以推,也可以拉那两车厢。
问题:如何使两车厢调换位置,而车头可回复原位?

网友A:
A厢通过隧道停在隧道右端,车头L前行然后停在隧道左端,B厢往左直行,过道叉,然后L回到原位,A 到右端。可以不???

网友(点评):
车厢A和B如果能够自动运行,那问题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厢通过隧道停在隧道右端,车头L前行然后停在隧道左端,B厢往左直行,过道叉,然后L回到原位,A 到右端。可 ...

车厢A和B没有动力,自己不会运动,需要机动车头带动牵引。

网友:
能L+A+B这么拉/推么....不能就不好办了

网友(点评):
可以。看来你已经有解了!

网友(点评):
六楼已经有解。可以参考。

网友:
L先把A沿直线拉到隧道的右端入口, 顶到隧道里, 再下来把B沿直线拉到左端, 这样可以吗?

网友(点评):
如果有兴趣,六楼的解可以参考。

网友B:
1、车头L往右开,挂上B车厢,往左开(将A车厢往左推开)至左边岔道,将B车厢推入隧道
2、车头L脱离B车厢,从左岔道出来,连接上A车厢,往右开至右边岔道,将A车厢推入隧道
3、车头L脱离A车厢,从右边岔道出来,再从左边岔道进去,车头L连接B车厢,B车厢连接A车厢
4、车头L拉着B、A车厢,从左边岔道出来,然后往右推B、A车厢,将A车厢推至B车厢原来所在位置,A车厢和B车厢脱离
5、车头L拉着B车厢至左边岔道,将B车厢推入隧道,车头L和B车厢脱离,车头L从左边岔道退出隧道,然后从右边岔道进入隧道和B车厢连接
6、车头L拉着B车厢从右边岔道退出隧道,沿轨道将B车厢推至A车厢原来所在位置,车头L和B车厢脱离,回到初始位置

网友(点评):
这题对您来说,应该不难的。

网友(点评):
兄弟抬举了,我也苦思十来分钟才想到的。

网友:
1、L和B相连,L把B拉到左边,然后L再从左边把B推入隧道,L和B分开;
2、L又从右边和B相连,把B拉到右边,然后L把B推到左边与A相连,接着L把A和B一起拉到右边,然后L再把A和B一起推到隧道,这时A在隧道,B未在,A和B分离;
3、L把B拉回右边,然后再把B推到左边,L和B分离,L再从左边隧道与A相连,把A拉到直线轨道上,此时各个位置为B-L-A;
4、再把A推到右边,进行接煤。

网友(点评):
你的答案与楼上的答案不谋而合。

网友(点评):
想了一会,然后打完发表后,看到前楼兄弟已经回复好了,已是多此一举,惭愧惭愧;希望您以后可以多发这类东西,多学习思考这类问题,可以打开思维,挺好。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鼓励!

网友(点评):
殊途同归,我只是早看到占了先机啊。

楼主:
统筹,运筹是管理方面的话题,也可以是数学方面的话题。机械工程,操作运作的组织计划安排,离不了这些话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车头L往右开,挂上B车厢,往左开(将A车厢往左推开)至左边岔道,将B车厢推入隧道
2、车头L脱离B车厢, ...

“那两车厢都比隧道的长度要长......”一个隧道装不下俩车厢,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点评):
如果是两车厢相加的长度,就不必使用“都”这个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两车厢都比隧道的长度要长......”一个隧道装不下俩车厢,好像有点问题...

那两车厢都比隧道的长度要长,意思就是那两车厢每个车厢的长度都比隧道的长度要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两车厢都比隧道的长度要长......”一个隧道装不下俩车厢,好像有点问题...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中间的方块形隧道比一节车厢短,方块部分车头无法通过,不过方块之外部分有足够长度容纳两节车厢和车头的。
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