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喷涂机械手

楼主(2015-05-25):
公司做锻压的,锻压工件时需要往模具内喷涂石墨乳,现在自己想了2种方案,但感觉也不是非常理想的,请教论坛里的高人指点一二。下图为工作原理及自己设想的方案。看过别已经有做出来的设备,用的是2种执行机构(推进和左右摆动),小弟现在想只用一个执行元件同时完成推进和摆动这2个动作。感谢论坛里高人指点

网友A:
怕你耐不住温度

还有石墨乳的储料桶搅拌才是重点,都则你喷出来不均匀的

网友(点评):
大侠,点到了G点,哈哈

网友:
确实是的,耐高温和均匀才是最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你耐不住温度

还有石墨乳的储料桶搅拌才是重点,都则你喷出来不均匀的

喷出这个动作都不是问题,用的背压式的枪。

网友B:
我是菜鸟,问一下,这样的温度需要很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菜鸟,问一下,这样的温度需要很高吗

温度不是很高,不考虑温度。就在一个执行元件完成二个动作中犯难。

网友A:
补充一点,钢材吃饭的时候想到的

你应该根据模具的大小,采用组合喷头的方式,就是同时使用几个喷头,同步喷涂,比你要摆动的工序应该轻松很多,而且没有时间先后的问题

网友:
喷头,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钢材吃饭的时候想到的

你应该根据模具的大小,采用组合喷头的方式,就是同时使用几个喷头,同 ...

这种思路很好,非常值得借鉴。但是石墨乳和气流量如果匹配不好就会出现一个喷头只有石墨乳液另外的喷头只有气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思路很好,非常值得借鉴。但是石墨乳和气流量如果匹配不好就会出现一个喷头只有石墨乳液另外的喷头只 ...

并行管路,成本也不会高到哪去,但是稳定性可靠性要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不是很高,不考虑温度。就在一个执行元件完成二个动作中犯难。

哦哦,是啊,好多弯,用滚轮

网友:
实际中修改

网友C:
会不会不太稳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不太稳定啊?

有考虑不稳定这方面的因素,毕竟前端没有支撑点,只有连接杆和底部S滑槽部位增加强度。

网友D(2015-08-24):
个人觉得楼主方案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楼主方案可以啊。

结构已经做出来了,有个问题一直没解决,喷出来的石墨下模比上模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