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回路貌似这样封不住系统油

楼主(2015-05-25):
当YV2得电的时候,开始向蓄能器充油。当yv2断电的时候,这个阀幻换向后,能把油路封住么?实际是不能,貌似蓄能器和来油都是高压,封不住。可是我不理解,原因是插装阀开口后的面积都一样大了,可是插装阀还有个弹簧,这样。应该封油的力大于管路中的力,应该能封住啊。求解,感谢

网友:
估计具体要看插装阀主阀芯的结构

网友(点评):
普通插装阀

网友:
既然来油都是高压,你怎么判断出这个插装阀没能封住蓄能器里的液压油?

网友(点评):
蓄能器不能用

楼主:
帮忙call一下樵薪大侠行不

网友:
你用反了吧,应该是侧面供油,底面出油。
当然,正常情况下,进出可以互换,可是一旦接控制油口,就要考虑进出方向与阀芯面积相适应。
@樵薪

网友(点评):
现在是在阀体(蓄能器出油口那)和阀盖钻了个孔,配合来油控制油一起控制,蓄能器就能用了

网友(点评):
你还没明白么?控制油要从B处引,不能从A引,因为面积不一样。或者从外部引也行。

网友(点评):
插装阀到蓄能器之间差一个单向阀

楼主:
@樵薪  @xlf63 大侠,按一个单向阀的话,为啥就能封住了呢?油压从高到低,所以油方向来油到蓄能器,从来油的控制油它的压力大于蓄能器的,插装阀上它的作用面积大于来油接触的面积,还有个弹簧的弹力,为啥就封不住呢。现实,改造的也是又从蓄能器引油来控制封油。

网友:
昨天没看太仔细,我5楼的回复有些欠妥。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查查阀体的样本。
再有一个原因就是,蓄能器是储能部件,与之相连的管道中的压力还受负载的影响。比如负载有冲击可能会导致压力突然增加时,管道中的压力增加时,就会大于插装阀前部的供油压力。你这么多的蓄能器,油泵也不会是一直开着吧。
所以,插装阀的前面能否一直保持高压,保持高于蓄能器的压力,是关键。可以在蓄能器出口加个压力表监测。蓄能器的压力肯定跟随负载波动。

网友(点评):
按您这么说,如果持续稳定供压就能封住

网友(点评):
搞液压的来一看说,这个不能用,得改

网友(点评):
持续稳定供压不是好办法,负载有多大的波动不一定,瞬时超过泵的最大压力也不一定。。控制还得从蓄能器端接。也要加单向阀,防止负载对泵的回流冲击。

网友(点评):
持续稳定供压不是好办法,负载有多大的波动不一定,瞬时超过泵的最大压力也不一定。。控制还得从蓄能器端接。也要加单向阀,防止负载对泵的回流冲击。

网友(点评):
只能这么理解了

网友(点评):
有个疑问,你提出的管道中压力突然增加,也就是说这个增加不会一直都在,那么当,压力小的时候,依然可以封住吧

网友(点评):
你喜欢用点评,我也就点评吧。可以封住,是指压力小至小于供油压力。前提是你的泵一直在提供压力,这样不好。而且,脉动冲击过程中还有个响应时间问题,因为有节流口。

网友:
当初你之所以选择用插装阀的原因,我认为,应该是喜欢它的通径大,允许通过的流量大。
“搞液压的来一看说,这个不能用”他是不是建议你改成二位二通,或者二位三通?甚至用二位三通球阀?你没问问它流量能满足么?这么多100L的蓄能器得充到什么时候?
所以还得用插装阀。那么就按5楼的,加单向阀,就OK了。
我猜的对不对?

网友(点评):
大侠,球阀可以用电磁阀控制么?

网友(点评):
二位三通电磁球阀,博世力士乐产品,带节流口,密封性能好,原理不一样。孤陋寡闻了吧。

楼主:
@xlf63 @樵薪 大侠能帮忙解惑么?说一下原因

网友(点评):
你能把图展大点吗?

楼主:
@樵薪 大侠这样行么

网友(点评):
上个全图,是否泵流量不够?死办法,把到柱塞缸的路堵上看到25MPa的时间能满足你的节拍吗?再,怎么不用冲液阀?

网友(点评):
我现在不太明白:为啥用铅笔画的那里,封不住,需要再加一个阀

网友:
需要大流量的话,在你的蓄能器供油支路和插装阀之间加一个插装阀就可以了,相当于一个单向阀,这样就可以防蓄能器的油反串了。

网友(点评):
不太理解,为什么回反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