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Simulation分析结果占用硬盘空间大的问题

楼主(2015-05-25):
在工程分析中,我们有可能会遇到分析的结果文件比较大,硬盘空间很快就满了。除了使用更大容量的硬盘外,我们还可以有哪些解决的方法呢?

一般这个问题有可能是以下的原因造成:

1、 SOLIDWORKS 3D档案比较大
2、网格数量比较大
3、 结果文件比较大
虽然SLODWROKS Simulation在程序上没有对节点或网格做一些限制(白金版的部分分析有1,000,000节点/网格的限制),基本取决于计算机的硬件、操作系统、内存级硬盘的容量。如果只是划分出大量的网格是没有问题的,除了分析时间长的问题,也会产生很大的分析结果,甚至有可能会出现卡或者无法读取分析结果的问题。
对针对第一个问题,只能从建模方法或简化模型去入手,当然计算机的配置要求是必须。

而第二个问题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简化模型,删除细小特征:(孔,修饰圆角)
2、对不重要的部件使用接头,载荷或约束来代替
3、 对合适的部件使用1D或2D单元
4、 删除或压缩对结构强度没有影响的部件
5、 使用对称分析
6、 在必要的位置做适当网格控制,不必要的地方使用尺寸较大的网格
当出现结果的文件很大的时候,一般会是在瞬态热分析,跌落分析,动力学分析及非线性分析的算例当中。
对于瞬态热分析及动力学的分析可以及算例分割成几个算例去做。比如时间步长为5s时间周期为2000s的瞬态热分析,该算例会产生400个时间点的文件。

如果将它分割成多个算例:第一个是100S,而第二个算例的初始时间可以通过属性设定成第一个算例的结束时间步。以此类推,每个算例的结果文件只有40个时间步的结果。
另外,在SolidWorks Simulation 2013增加了结果选项,可以在瞬态热分析中指定保存具体时间步的结果。
对于跌落分析,解决的方法是将保持结果的图解的数量减少。
在非线性分析中,也可以通过结果选项,指定保存的时间步结果以减少结果文件的占用空间。对于不关注应力应变的分析,可以在结果选项中把存储应力应变的选项去除,也可以减少结果文件的占用空间。

网友:
网格划分很重要,有时候可以简化。

网友:
这个很正常的。PROE培训时老师说在simulation时不要动电脑,防止死机,这对电脑配置要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