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m厚的薄板对接焊后另一侧出现凹陷现象,如何解决,急求,谢谢!

楼主(2015-05-25):
如题,感谢高手解答,谢谢,急求!

网友A:
无法解决,要先弯后焊,直接对焊,就只能这样的,

网友(点评):
我只需要一个小,平,手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法解决,要先弯后焊,直接对焊,就只能这样的,

请教8爷,如果量小,焊后火焰校正可否?
我们做平台的时候,铺上的花纹板经常会翘曲,踩上去会砰的响一下,就是用火焰矫正的方法。加热要收缩的区域,水激冷。

网友(点评):
没有可能性

网友(点评):
这个是可以的8爷,我们对接不锈钢经常这样做

网友(点评):
既然海哥也支持我,那请8爷详细讲讲为什么不可能,看来不懂的还是很多啊,或者讲讲可能性有多大?

网友:
用摩擦焊是不是不会变形这么厉害?

网友:
楼主用的材料是什么,可以采用摩擦搅拌焊

网友:
3mm不算薄板,关键用什么焊机,什么参数,,焊接中变形多少,对焊工基本知识有直接挂钩,

网友:
3m不算薄看板的焊缝长度焊接工艺 上个图就知道了

网友:
变形在所难免!焊后可以用锤击法放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