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说说 主轴进行处理更加耐磨?

楼主(2015-05-25):
哪位大侠说说 主轴进行处理更加耐磨?

网友:
这个问题有问题,哈哈,看不懂

网友:
什么主轴要耐磨?那个地方有摩擦?我看到的所有主轴都没有直接摩擦。都是轴承自己摩擦。(用轴套的低速设备现在基本没有)。

楼主:
不好意思 ,我们设计顶尖是装盘子的,经常磨损,大家支招。

网友:
应该是跟密封圈摩擦的地方吧?如果弄不好,密封圈容易把主轴磨出沟槽。
渗碳、渗氮,还有喷涂,喷焊。

楼主:
现在是表面硬化也没有用。

楼主:
盘子摩擦的太厉害

网友:
方便的办法,接触面改成耐磨套结构,磨损更换。接触摩擦的东西,哪个难换或者哪个不能损坏就让另外一个容易磨损,且易于更换

网友:
现在这种耐磨方式很多,吹嘘的也神乎其神

我觉得经济一点的,做化学镍,然后真空热处理

还有热喷涂等等工艺,但是注意的是别轴没问题了,对手件完蛋了也是个麻烦事

网友(点评):
镀镍耐磨性很好吗?只听过这有装饰性作用,另外也不经济吧

网友(点评):
化学镍和电镀镍是不一样的性能的,具体你可以百度一下,这种比较小的轴,还是比较划算的

网友:
试试38CrMoAlA,氮化处理,这是典型的主轴材料和热处理

网友:
是跑锋了吧,做成紧配合啊

网友:
主轴换材料吧,光表面处理不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