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传动精度是多少

楼主(2015-05-25):
模数1,长1m,7级精度的齿条,一个齿轮滚过去,偏差是多少?正负多少个丝?怎么查(关键),请教一下,谢谢赐教

网友A:
我觉得齿轮齿条的传动精度取决于以下几点:
1. 侧隙。侧隙可以通过结构设计消除
2. 制造误差,这个和齿轮齿条的精度有关系,比如同样是转过50个齿,每一段50个齿的距离有小小的误差,就是你7级精度的公差,基本尺寸不一样,公差不一样。
3. 其他传动件的累积误差,比如轴承之类,这些也可以做到很小,理论上同侧隙一样,通过预紧可以消除。

所以,我觉得齿轮齿条设计好了,起精度可以和滚珠丝杠媲美。那些精密仪器不也是齿轮齿条传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齿轮齿条的传动精度取决于以下几点:
1. 侧隙。侧隙可以通过结构设计消除
2. 制造误差,这个和齿轮 ...

哈哈,最后一句一语点醒梦中人,谢谢。期待其他人补充具体数据

网友:
我用齿条齿条传动,外加一个行星减速机,M3斜齿条,4米行程,齿条精度DIN6级。齿轮精度稍高点。定位精度在正负0.03mm左右,

网友:
真好在在查。帮你也查查,单个齿距偏差是0.0095正负。齿距累积总偏差3.5个丝。齿廓总偏差1个丝。

网友(点评):
我 查的是6级精度的

网友(点评):
恩,我也查到了,机械设计手册,渐开线齿轮那一章。你查的应该是7级精度的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