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可以快速拆装的结构

楼主(2015-05-25):
小弟是做机箱的,想请教各位有什么结构可以同时做到机箱面板与框架
1:快速拆装、不需工具
2:外观无缝、无螺栓
3:加工简便、成本低
请各位不吝赐教,先在此谢过了

网友A:
开模一体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模一体成型

恩 倒是无缝了 但是 如何快拆呢? 还请详细说说 谢谢

网友(点评):
卡扣形式?拆前还是后还是侧。频率又是多少。这些细节东西真不好讲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 倒是无缝了 但是 如何快拆呢? 还请详细说说 谢谢

拆侧面 一月一两次吧 我也想过卡扣式的 但是感觉是不是有点不明显 希望能比较明显、简单的方式
只是讨论而已 希望能头脑风暴出更多的方法

网友B:
拆个电脑机箱看看呢,都是卡住的

网友(点评):
电脑一般,前后卡。可以换个方向,上下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个电脑机箱看看呢,都是卡住的

恩 可是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头脑风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