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标注求解

楼主(2015-05-25):
请问图中矩形管上焊接的法兰俯视图竖直方向的尺寸该怎么标注清楚呢,需要从中心开始标注吗,还是最上端为基准?

谢谢。

网友:
对称标注的方式好一点

网友:
你在上面安装的件是怎么要求的?如果有孔距要求,建议按对称标注,或者安装好后再进行焊接

网友:
开档对称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