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立体转工程图疑问

楼主(2015-05-25):
如图所示,大家感觉别扭么?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右视图应该是从左往右看主视图吧?

solidworks出工程图怎么会这样?还是我记错了?懵了!

网友:
这个是第三角法视图

网友:
这是第一视角  和第三视角的   问题吧
工程图属性里

网友:
国标是第一视角,国际是第三视角,看你公司是按哪个标准来的设置!

网友:
你可以只插入主视图,其他的采用投影视图弄出来。就不用提心到底是第几视角了。

网友:
图中视图角度就是第一视角画法的,楼主还想怎么着。

网友(点评):
不是吧,我看错了?长对齐。。。

网友(点评):
以前没用solidworks出过图,一直cad,右视图就是主视图从左往右看,这样看着很别扭

网友(点评):
想起来了,制图课讲过,好像是人物体投影之间的关系,还是您理论扎实

网友:
右击选择第一或第三视角

网友:
跟我前年学用 solidworks 碰到的问题一样, 第一视角 和 第三视角 ,

当时我用的是第一视角,结果另个人说我错了,一定要换成第三视角,其实以前我用 cad 一直用第一视角好多年。

突然的第三视角,我还真晕了一下,然后我输出图纸后就习惯了,

管它什么视角,输出去其实标注一下就没问题了

网友:
就是那道切线怎么就那么别扭,,,

网友:
再看一下机械制图书,好好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