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解决厚度为零的问题

楼主(2015-05-25):
solidworks怎么解决厚度为零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片体?

所有的厚度为零的问题

网友B:
这是parasolid图形内核的问题,所有使用parasolid图形内核的软件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变通之法,无限接近之法,比如10mm就零厚度了,那就9.99或者10.01,显示精度为整数,软件自动四舍五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parasolid图形内核的问题,所有使用parasolid图形内核的软件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变通之法,无限接近 ...

网友:
拉伸曲面好像没有厚度啊!

网友:
缝合曲面再加厚

网友:
加0.001,出图时数值上改下

网友:
要不就是改成0.001要不就是拉升,切除勾去合并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