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测绘问题请教

楼主(2015-05-25):
测绘一凸轮,该凸轮的轮廓是用刀口测头实测的升程数据(暂且把刀口侧头当成是一条细实线),我把他拟合成轮廓线了,但是凸轮工作时,凸轮轴推杆部分是一个%c15的圆柱滚子,这样,要求得推杆的升程还要进行几何转化,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比较快速的根据凸轮的轮廓线和推杆的几何形状就可以求得推杆的升程变化规律的?软件或方法都可以。

补充内容 (2015-5-25 20:44):
ps:我想问的是怎么快速的用凸轮的轮廓线,算出推杆的升程,因为我的最终目的就是拟合推杆的运动方程。
      现在就是推杆的升程比较麻烦,按我的想法要一个点一个点的去几何计算,很麻烦

网友:
需要进行测绘数据处理,测绘数据本身存在误差,求出的曲线噪波会很大。看你凸轮的工况了,如果低速倒是好办。

网友:
你的可以用曲线拟合的,然后可以求出相应的运动规律。

网友(点评):
是的,我就要拟合曲线,只不过现在只有轮廓线,要换成推杆的拟合曲线很麻烦,要一个点一个点算。

网友(点评):
你用UG可以拟合,然后用matlab做优化设计。

网友A:
两种方法:一种是从设计上力求推理得到原设计曲线(包括粗测绘验证拟合);这个原理简单的凸轮整出来也不难。
第二种方法就是力求完美复制原凸轮:当时我们是用三次元打了几百组数据,作出曲线拟合完,直接出来的再高速上还是不妥,后来在再高精密设备上进行进一步修正,才妥的。
看原图你这个凸轮相对简单,升降程曲线只有4段以内。应该第一种方案首选。
俺们在99年就用第二种方案搞的。因为那个凸轮跟树叶一样多而且陡。精度最后重叠到0.02以内了还得顺畅

网友:
看机械原理教科书吧,基础。

网友(点评):
请问你有看懂我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方法:一种是从设计上力求推理得到原设计曲线(包括粗测绘验证拟合);这个原理简单的凸轮整出来也不难 ...

我想问的是怎么快速的用凸轮的轮廓线,算出推杆的升程,因为我的最终目的就是拟合推杆的运动方程。
      现在就是推杆的升程比较麻烦,按我的想法要一个点一个点的去几何计算,很麻烦

网友(点评):
大哥:设计就是将现有的凸轮丢掉。从顶杆的动作功能原理复现去重新设计凸轮。要动作都理解不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按理几个简单动作的应该可以分解理解透的

网友(点评):
不是设计哦,是测绘

网友(点评):
要搞的就是看别人设计的合理不合理

网友:
高速凸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