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却水回路

楼主(2015-05-25):
大神们,小弟有一块铝块,内部要做冷却水回路,红色箭头是水的流向。现在有两种方案,一种是孔1、2外面接软管,另一种是橙色方框处打通,然后堵住位置3。不知道哪一种便于操作,哪一种效果好?虚心求教!

网友A:
明显应该12进,34出,,,,,,,

网友B:
堵住3的还能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应该12进,34出,,,,,,,

进水口、出水口各要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堵住3的还能流吗

可以的,就是估计加工相对麻烦一点

网友:
我们一般焊接处理

网友(点评):
你好,你图片的冷却水孔在哪里加工的?我是做深孔的,能给个合作的机会吗?

网友(点评):
我们是用来做导热油换热板的,不是通冷却水的,好些年前找昆山一家公司做的,好像叫申昆

网友:
如果温度不高,这样做可以用,如果温度高,你要考虑双进双出,多做蛇形弯,毕竟热量还是水带走了,水流量大散热就会好。你可以这样实验试试。

网友C:
两种方式厂里都有用的。根据空间位置确定吧,有空间用软管简单些,要可靠,用第二种方法。需要注意的是第二种方法钻侧孔是,小心别钻头,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种方式厂里都有用的。根据空间位置确定吧,有空间用软管简单些,要可靠,用第二种方法。需要注意的是第二 ...

恩,多谢高手赐教!

网友:
你好,你这个是水冷板吧,主要用于大功率电子器件安装座连接用于水散热。我们是做电力行业水冷设备厂家。这一类水冷板种类很多。你提到的二个方案不错。方案一,增加软管,占空间,不好选配件,有泄露风险。方案二,可操作。我有一方案,你看可行否?铝质水冷板焊接性能较好,对于大型水冷板,可设计成上下二层,下层是流道,上层是盖板,钎焊成型。对于小型的,可以用直接开孔做流道,传热性好,但不便于加工。我建议是在1、2处铣通,再加封板焊接封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