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模型怎么建模

楼主(2015-05-25):
如图这个怎么用solidworks做出来

网友:
拉伸修建倒圆角

网友A:
三个实体做布尔运算得到曲面

网友(点评):
我下载看了一下,你这个模型两圆弧交界处也不圆滑。。貌似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实体做布尔运算得到曲面

能把源文件发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难

侧视图r150那个面怎么做出来

网友(点评):
选好中心轴,直接回转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把源文件发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邮箱可以吗,891946872@qq.com,下载要威望值的

网友:
回转+拉伸切除+拉伸+倒角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侧视图r150那个面怎么做出来

是回转球面是吗?但是会出现厚度为零的,回转不出来

网友C:
用曲面-实体混合建模
先勇3个球面相互裁剪,然后拉伸至曲面,或者曲面加厚,或者曲面切除,后面的就好做了
这个就是考验的曲面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曲面-实体混合建模
先勇3个球面相互裁剪,然后拉伸至曲面,或者曲面加厚,或者曲面切除,后面的就好做了 ...

侧视图那个r150怎么做出来

网友(点评):
开始没仔细看,不好意思。我理解是R300和R150两个球面相互裁剪。明天画一下。

网友(点评):
或者是R150沿R300扫描?

楼主:
引用 楼主:
侧视图那个r150怎么做出来

谢谢,可以把源文件发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曲面-实体混合建模
先勇3个球面相互裁剪,然后拉伸至曲面,或者曲面加厚,或者曲面切除,后面的就好做了 ...

谢谢,画完可以把源文件发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參考

可以给我源文件吗?邮箱891946872@qq.com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给我源文件吗?邮箱

稍有難度應是曲面,用實体放樣作實例參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稍有難度應是曲面,用實体放樣作實例參考了

那个曲面-填补1是怎么回事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个曲面-填补1是怎么回事的

曲面-填补1是把曲面填補成實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曲面-填补1是把曲面填補成實体

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个曲面-填补1是怎么回事的

直接用放样成实体可以吗

网友E:
用UG画了一下。感觉不大对,为什么R300与R150交界处不光顺?
@冷月梧桐

网友(点评):
用截面扫掠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实体做布尔运算得到曲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接用放样成实体可以吗

17#就是實例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7#就是實例啊

曲面放样怎么选择截面和引导线,我是用一个3D草图画的

网友:
熟能生巧,多画画

网友C:
我觉得没那么复杂。我是用R150沿R300扫描成的曲面。单单这两个数据,我觉得也是能符合的,R150的截面处处垂直于R300的这个曲线,
@寂静天花板 跟大侠交流下,我觉得单单150和300这两个数是不足以定义这个曲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没那么复杂。我是用R150沿R300扫描成的曲面。单单这两个数据,我觉得也是能符合的,R150的截面处处 ...

现在知道两种方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曲面放样怎么选择截面和引导线,我是用一个3D草图画的

參考17#,第2圖!

网友:
看了各位的指点,重新用UG做了一下。虽然不是SW,但这次应该是对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UG画了一下。感觉不大对,为什么R300与R150交界处不光顺?
@冷月梧桐

这里要扫掠一下就好很多,最上面的面就是光滑的.图片有操作顺序

网友:
用曲面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里要扫掠一下就好很多,最上面的面就是光滑的.图片有操作顺序

是这样的,R150沿R300扫掠,然后拉伸至曲面。之前我回帖那个不对。

网友(点评):
嗯,知道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參考17#,第2圖!

为什么不能像你那样用拉伸切除,一用反侧切除就不行,用直接切除却可以

网友H:
像梁大那样把特征数量减小到极致,我做不到,我用自己顺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像梁大那样把特征数量减小到极致,我做不到,我用自己顺手的。

那个曲面-拉伸1是做的哪个面?另外梁大是谁啊

网友I:
看我做的是不是又跟楼上几位大大不一样!按楼上的方式我做不出来!对于曲面了解不深,搞了半天才做出来。还有那两个拉伸可以用旋转做出来,这样不是又少了一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我做的是不是又跟楼上几位大大不一样!按楼上的方式我做不出来!对于曲面了解不深,搞了半天才做出来。还 ...

有源文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源文件吗

让各位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