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打开STEP/IGS格式文件后零件名称乱码?

楼主(2015-05-25):
请问SOLIDWORKS打开STEP/IGS格式文件后零件名称乱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三维源文件是INWENTOR,转换成STEP,再用SW打开,零部件字体全是乱码

网友A:
会不会是零件用了中文命名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零件用了中文命名的原因。

我们的零部件名称都是用汉字表示的,没有用过英文单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的零部件名称都是用汉字表示的,没有用过英文单词

我有过一次用中文命名文件,后来在转换过程中文件出现错误,把中文命名的文件改成英文的这个错误就没有出现了。你可以试验一下,搞一两个零件用英文命名看是否还出现这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过一次用中文命名文件,后来在转换过程中文件出现错误,把中文命名的文件改成英文的这个错误就没有出 ...

好的  谢谢你  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