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5-05-25):
冷拉板厚度8mm,长250mm宽100mm,以中心线分中钻两孔,一个直径45mm,一个直径75mm,两孔中心距120mm,没公差要求,一次加工500至800件,用什么方法加工最快成本最低,请教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套料钻+钻床,分两次装夹。

网友:
你一年的量有多少?用钻孔专机加工成本最低。

网友:
看量吧,量小用激光割,长期量大就用冲床

网友:
等离子切割机

网友:
看你孔的表面粗糙度要求喽,如果没有的话直接激光切割吧

楼主:
孔没有要求,量也比较少。看来只能用激光切割或风割这两个大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