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端面倒圆弧编程

楼主(2015-05-25):
请教大家,想在工件端面车削一个R15的半圆,怎样编程呢?用什么指令?我的系统广数980TD。
  不胜感激

网友A:
拿出一半多一点来编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出一半多一点来编程就好了

还是不理解,能否详细说说吗?用什么指令?

网友(点评):
说明书有吗?

网友(点评):
看了,有概念了,才知道别人说的是什么。

网友(点评):
G02/g03都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由于工件比较赶,临时发帖也急了一点,没有将问题描述清楚,我意思是用什么指令最简单,因为用G03编程过于繁琐了,有没有像G71这种简化的指令呢?
  工件目前已经做好了。用最笨的办法,先钻孔,然后车削一个锥度,最后用G03倒圆弧
   如果以后遇到更大的凹圆弧那就真的要用简化编程了,继续等待大家的指点

网友:
用G73编程,也就是跟车削圆的方法一样

网友:
45度车外圆刀,像车内孔一样安装,用G71应该可以干出来,

网友:
G73,端面R刀很方便,也可手磨R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由于工件比较赶,临时发帖也急了一点,没有将问题描述清楚,我意思是用什么指令最简单,因为 ...

这种方法 效率最高

网友:
看一看,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机床刀架是前置还是后置的?

网友(点评):
有关系吗?右手直角笛卡尔坐标系

网友(2015-08-05):
机床刀架前置和后置会影响选择顺时针和逆时针。

网友:
想简单就编个宏程序,把直径,圆弧,圆弧深度,刀具R都设成可变参数,随便改

网友(2015-11-25):
g2g3圆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