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设计了一个这样的结构,无知出问题了

楼主(2015-05-25):
就是一个简单的丝杆螺母副,结果螺母装上重物后,拧动手轮,螺母移动,松开手轮,螺母由于自重掉下来了,导致手轮自转。。。。。。。i什么原因?是因为这套丝杆螺母副没有锁吗?还是所有的丝杆螺母副都不具备自锁?怎么解决?请指教。。。
现在我只能靠那个梅花螺钉锁住了

网友A:
跟牙型也有关系,你T型还是方型?

网友(点评):
滚珠丝杠当然会掉下来啊,普通丝杠就不会了啊

网友(点评):
升角要小于摩擦角,这样才能自锁。

网友:
首先你应该把丝杠的螺纹参数写出来

网友:
丝杆螺纹升角太大了,角度的正切值就是摩擦因素

网友B:
是否自锁跟你的螺纹升角和丝杠与螺母摩擦系数有关,当摩擦系数大于升角正切值,则自锁。

网友C:
1.是滚珠丝杠还是T型丝杠?2.螺距是多大?3.螺杆直径是多少,重物重量是多少?

网友(点评):
呵呵呵,滚珠啊 应该的

网友(点评):
手轮下面轴承换成波浪簧摩擦盘

网友:
看样子楼主用的普通螺纹啊。。。。

网友(点评):
滚珠丝杠有很多种螺纹吗?前辈?

网友(点评):
看楼主图纸 表示的是普通螺纹啊 滚珠丝杆也是很多种 欧洲 有些品牌就是不一样。

网友:
设计时,自锁没算么?
丝杆传动的计算书有没有?
我算过几个螺杆了,还真没出现不自锁的情况……

网友:
用T型牙,导程角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自锁跟你的螺纹升角和丝杠与螺母摩擦系数有关,当摩擦系数大于升角正切值,则自锁。

请问这种情况下需不需要润滑?如果需要的话摩擦系数是咋确定的?谢谢!

网友D:
滚珠丝杆自锁力比较小

网友:
滚珠丝杠不会自锁。螺杆的自锁看升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牙型也有关系,你T型还是方型?

没太关注牙型,就是选的常规的滚珠丝杆标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是滚珠丝杠还是T型丝杠?2.螺距是多大?3.螺杆直径是多少,重物重量是多少?

我用的普通的滚珠丝杆,但是没太关注牙型

网友(点评):
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加配重,再加锁紧。如果你负载一定的话。

网友:
滚珠丝杠肯定会掉啊,普通丝杠就不会掉了啊

网友(点评):
是滚珠丝杆都不具备自锁吗

网友(点评):
滚珠丝杠特别灵活,本来就不能自锁的啊

网友:
换T形丝杆吧,那个能自锁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普通的滚珠丝杆,但是没太关注牙型

滚珠丝杠自重都会往下掉的,不过也有解决办法。你那个轴承换成单向可调。详细你找关键词铣床数控改造。

网友:
圈中是你的丝母与其它零件的联接方式?不觉得太薄弱了吗

网友(点评):
人家打算就用个几次的,呵

网友(点评):
至少应该反着安装,没尺寸不好说

网友F:
不知楼主干机械设计多久了!滚珠丝杆正向和逆向传动效率都很高的!怎么可能自锁!这是常识性问题啊,这种问题搞错不是打自己脸么,梯形丝杆也要注意导程角和当量摩擦角的大小匹配才能有效自锁,理论只要逆向传动效率为负即可自锁,但是在振动场合鬼知道当量摩擦角有多大!

网友G:
这个错误出的不应当。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滚珠丝杠自重都会往下掉的,不过也有解决办法。你那个轴承换成单向可调。详细你找关键词铣床数控改造。

请教下可调是如何调的呢?自锁的旋转方向可调吗?

网友:
看这截图推断他用的不是滚珠丝杆,应该是普通牙杆;
还有左侧导向用的是导轨吧?

网友:
手册上明确地说,滚珠丝杆没有自锁功能。

网友:
不能自锁、具有传动的可逆性

网友:
我们之前垂直方向用滚珠丝杠,都是用气动夹钳来准确限位的,你看下导轨尺寸和夹持重力匹配不。供你参考一下。

网友:
是没太关注牙型,不关注也要计算怎么会自锁。

网友:
自重不大的话加两条拉升弹簧还是有用的。

网友:
滚珠丝杠肯定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下可调是如何调的呢?自锁的旋转方向可调吗?

类似单向轴承,反向也可以转,反转力道可调。
具体叫什么 忘记了,九几年的事了,构造就是像超越离合器一样的,向上是正传,向下是反转,不过向下可以转,就是滚珠和外圈壁摩擦有一定阻力,可调是外圈做成了锥形,推动内圈和滚珠轴向移动来调节锁紧力。

看这里。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JYC198309001.htm

网友(点评):
链接已经失效,请问文章的名字叫什么?我重新搜下。方便的话也可以发给我看下,谢谢。snow252725@163.com

网友(点评):
有了。刚才地址复制多了貌似,把乱码也复制进去了。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MquQdkgmk2k8qsxLtGrNamvrWK7ekUuGyrAnxul3EHsGuARzmo4oEvVfNOx8I8Jb30B6qLFjAjgmJr9l-U_o_bq316zeKscX9FBw0WKyttC看下这篇文章

网友:
桂花暗香 大侠推荐资料奉上!来自于 知网。

网友(点评):
哈哈,2块钱呢,赶紧拿走,不拿都对不起我。

网友:
滚珠丝杆不能自锁。最省事的办法是换T型丝杆。

网友(点评):
梯形螺纹螺母自锁也必须有条件。

网友:
应该要加一个锁的,在上下调整机构上,要想自锁的话估计要用细牙螺纹了,这样升角小,自锁性好

网友I:
论坛上前两年就这个问题有个讨论很激烈的帖子,可惜楼主当时没有注意。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p;extra=&page=1“滚珠丝杠垂直布置的自锁问题,一件往事”。

网友:
选择自锁的梯形丝杠跟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I:
论坛上前两年就这个问题有个讨论很激烈的帖子,可惜楼主当时没有注意。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老法师您是怎么找到这贴的,能否指点一下!过去 的帖子   找起来还真是费劲。

网友(点评):
用对关键词,站内搜索就可以。

网友:
套用书上的原话:“很显然,非矩形螺纹的牙形角越大,螺纹的效率越低。由于三角螺纹的自锁性能比矩形螺纹好,静联接螺纹要求自锁,故多采用牙形角大的三角螺纹。传动螺纹要求螺旋副的效率要高,因此,一般采用牙形角较小的梯形螺纹。”

网友:
滚动比滑动摩擦系数小得多。

网友:
丝杠用梯形螺牙

网友:
受教了,MARK一下

网友:
30°的丝杆就能解决

网友:
你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看一下止息角,算下螺纹就知道了

网友:
滚珠丝杆,润滑到位后,螺母竖直放置,自己就能往下跑,更何况你还增加了负载、、、

网友:
滚珠丝杠锁不住啊,就不用撤什么螺旋升角了

网友:
看着看着被一个个链接引向了2010年的帖子。。。

网友:
你看看铣床下边用的是什么样的

网友:
我建议用细牙螺杆。

网友:
滚珠丝杆由于自重当然会往下掉了

网友:
你这个从不换丝秆的角度去解决,我个人认为在手轮下面做成一个像那种套筒扳手一样的止动机构,很简单,正,反方向自锁

网友(点评):
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
丝杆螺母分几种的,T型的也要注意导程和升角,你去看看机械手册。

网友:
设置自锁,扭动手轮会很费力,可以考虑在手轮下面的挂台做一个自动闭锁机构

网友:
没有自锁功能

网友:
滚珠丝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滚珠丝杆自锁力比较小

滚珠丝杆不能自锁。

网友:
滚珠丝杆手推螺母,丝杆都会转的。

网友:
上面的轴承不应该用直推轴承么?

网友(点评):
可以用平面轴承或角接触。我这个地方受力不大,就用滚都轴承代替了

网友:
下次滚珠丝杠的厂家咨询一下就好了,厂家是很愿意解答的
产品介绍好好看看,用起来就更放心了

网友:
不同的螺纹也可以实现自锁的吧

网友:
楼主,是否介绍下这个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然后分析下是否需要用滚珠丝杆。

网友:
滚珠丝杠不带自锁功能的!要另外加锁紧装置!

网友:
换普通丝杠吧,滚珠丝杠不自锁

网友:
换成梯形螺纹的丝杆吧

网友J:
结构

这一大坨零件的静重,全吃在这么个(就算对称的话也只有2个)轴承上,行吗?装有油嘴,看来还有动负荷……

.

网友:
人工、材料、时间至少浪费1000大洋。

多加1000找个穿鞋的不更好吗?

网友K:
滚珠丝杠不自锁,加个抱闸机构吧

网友:
这种情况是因为你没考虑滚珠丝杠的升角对自锁的影响。其实我觉得你这里应该用普通螺杆即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错误出的不应当。

指责楼主的错误不如提供解决办法。

网友:
你个孩子,设计不用脑子。这样的结构居然不考虑自锁,唉。

网友:
前年的时候,我问过人家卖滚珠丝杆的厂家,人家说过滚珠丝杆不能自锁,自锁的丝杠精度达不到这么高。
我记得那时公司里卖的东西,都是带配重的。现在自己设计东西,基本都带了复位弹簧,毕竟配重看上去好丑

网友:
重物有多重?丝杆是单头还是多头,牙形如何?是否可以发图纸,应该就是没考虑自锁问题

网友:
是不是升角的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滚珠丝杠不自锁,加个抱闸机构吧

钱  钱   钱

网友:
引用 网友L:
钱  钱   钱

好吧,我是搞机床的,习惯性思维,安全第一

网友:
没有在车间不小心滚珠丝杠螺母掉下来砸到脚,还被骂的经历

网友:
就这样一个调节机构,普通螺杆就搞定,还不过出现你这样的问题。而且你们也太土豪了,用滚珠丝杆。在这场合又贵又不中用。

网友:
唉,表示看不懂啊,技能没有点满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太关注牙型,就是选的常规的滚珠丝杆标准件

你是少将额,汗

网友:
跟导程角有关系

网友:
滚珠丝杠传动效率高、摩擦小,摩擦角小于滚珠丝杠的螺旋角,因而不能被自锁。
普通丝杠,由于摩擦角是大于丝杠螺旋角的,因而能自锁。

网友:
大家都想想怎么帮他把眼前的问题解决了吧?

网友(2015-07-29):
用螺杆的话应该能自锁的呀   滚珠丝杆的话就不一定了

网友:
看图的意思,楼主是用的丝杆,而不是滚珠丝杠.滚珠丝杠不是这样的画的吧.

也没有说明是什么丝杆,怎么判断出问题了?

网友:
来学知识了

网友:
用T型牙代替丝杆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第一次听说有T型牙,只只听说过T型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楼主干机械设计多久了!滚珠丝杆正向和逆向传动效率都很高的!怎么可能自锁!这是常识性问题啊,这种问 ...

图片那个螺母是滑动丝杆螺母吧,不是滚珠丝杆的螺母。。。。楼主图纸怎么绘制出来的

网友:
弄个刺轮机构,松手后不让手轮自转 ,这样应该可以。

网友(2015-09-18):
楼主是用的滚珠丝杠还是梯形螺杆,梯形丝杠我用过的都能自锁,滚珠丝杠为了追求机械效率一般都不自锁

网友(2015-11-13):
滚珠丝杆肯定会掉下来啦,用T型牙算好螺旋角或普通的牙就不会 了

网友:
摩擦角的问题,跟牙型螺距有关系

网友:
一是螺旋角选择,二是轴承预紧情况(螺旋角正确了,没有预紧,螺旋角实际上在轴线方向就是变化的了,)确保运动轴线和丝杆轴线的一致,

网友:
小白一个、、学习了

网友:
自锁。摩擦角

网友(2015-12-16):
滚珠丝杆无论如何都会因为重力下掉,只是导程小掉得慢,导程大掉得快。垂直安装的丝杆必须增加自锁。如果要求不高不频繁动作可以采用导程小的摩擦螺杆。那个结构不会掉

网友:
一笑而过

网友:
这个错误出的不应当

网友:
应该是重力问题,在锁紧螺栓处加一个钉珠

网友M:
要用T型螺纹吧?

网友:
这种竖直布置肯定要考虑自锁的,之前用到过这种自锁螺母,安装在丝杆上的

网友(2016-04-11):
你用梯形螺纹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太关注牙型,就是选的常规的滚珠丝杆标准件

滚珠丝杠的话肯定会滑下来!滚珠丝杠效率比较高,所以自锁性能比较差,应该选用不带滚珠的丝杆

网友:
导程小一些可以靠摩擦角自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要用T型螺纹吧?

是梯形螺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一大坨零件的静重,全吃在这么个(就算对称的话也只有2个)轴承上,行吗?装有油嘴,看来还有动负荷…… ...

看手轮的比例下面的负载应该不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太关注牙型,就是选的常规的滚珠丝杆标准件

梯形丝杆就不会的,有自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