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单轴机器人上面的滑台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2015-05-25):
今天见到这种单轴机器人,很奇怪,没看见滚珠丝杠之类的,底下滑台平面就一层薄铁皮,他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那个是个罩子,罩子下面有导轨丝杆

网友:
求楼上解释,我没看出来如果有丝杠的话怎么连接使得表面没有开槽?
我感觉不像是丝杠连接的。应该是靠电磁力驱动

网友:
只不过掩盖的好点而已。

网友:
可能利用的agv小车的原理吧~

网友:
上面的薄钢带是用来密封保护的

网友:
这种应该是电磁驱动的。

网友:
它的结构和费斯托、SMC的无杆气缸结构基本差不多,滚珠丝杠在防尘钢带条(薄铁皮)下面,它的启动柔和、动作平滑,定位精度高、结构紧凑,还是不明白可以在百度电动滑台.

网友:
我见过如图标结构的,钢带下面(电缸铝材上)装有磁铁,保证滑块走过之后,钢带与铝材贴合

网友:
就是普通的丝杆滑台,不过外形做得好一点了而已,把电机包在里面了。上面钢带带磁性可以贴合滑台面。主要用在无尘环境。

网友:
那个就是个罩子,,,和普通的没什么根本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