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升降台配重块的作用

楼主(2015-05-25):
公司有一台升降设备,不知道配重块在这里起到的作用是什么,谢谢大侠们指教

网友A:
配重块那就是配重用的吧,一可以减小电机转矩要求,二可以减小刹车及驻车力,三安全

网友B:
看不清楚配重在哪

网友C:
配重块可以让电机选型功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重块那就是配重用的吧,一可以减小电机转矩要求,二可以减小刹车及驻车力,三安全

升降台上升的时候,配重块降,主要是这个时候减小电机转矩要求吧?有配重做平衡,刹车就不那么突然了么?

网友(点评):
配重与升降台相互平衡,处于浮动状态,所以用一点力就能让它们动起来,想象一下,要是没有配重,电机首先得把升降台拽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清楚配重在哪

红字写的清楚啊,照片中被挡住了部分,需要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重块可以让电机选型功率小。

谢谢点评,主要是升降台上升的时候需要的转矩大么?

网友(点评):
配重后(平衡状态下)电机可以选择很小。但是出于安全考虑,建议电机扭矩在配重块脱落情况下不能让升降台自然掉落。

网友D:
这个配重是为了使电机选的小点,省钱,减少功耗

网友E:
安全第一。没电了,或电机不灵了,那么一大坨东西掉下来,砸到人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配重是为了使电机选的小点,省钱,减少功耗

如果工作台为50公斤那么这个配重块选用多重合适呢?请教大侠

网友(点评):
我不是大侠,我没有在类似的机构上用过配重块,加配重块虽然能使需要的驱动扭矩减小,但是整个负载转动惯量在增加,这样会对系统响应性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全第一。没电了,或电机不灵了,那么一大坨东西掉下来,砸到人怎么办。

配重也不一定会解决这个安全问题吧?配重要是轻与工作台的时候,停电要坠落吧?重于工作台的时候,配重反而浪费费功率了

网友:
看不完整,平衡负载减小电机转矩是肯定有的,另外不知道链条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回路,要是不是整环的话,也有拉直链条的作用,防止链条跑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