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面加工,老是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楼主(2015-05-26):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个斜面加工问题,我用的是type3软件,现在想要做一个斜面,最高处是5mm,最低处是1mm,应该怎么做呢?我用浮雕的模式做老是达不到想要的效果,不是高度不够就是角度不够,烦请各路大神指点高招,谢谢啦!!

网友:
type3我不懂
我猜是不是没有刀尖圆角补偿的原因

复制

网友:
斜面要求较高的话,做斜面基板,当成平面铣。

网友:
支持楼上说的,或者在回转工作台上做。

网友:
!问题就不说了,居然有人还能回复

网友:
有实物才好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type3没用过啊,直接用数控铣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