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轨动力方案:丝杠和同步带?

楼主(2015-05-26):
滑轨动力方案:丝杠电机(丝杠和步进电机组合在一起)还是采用同步带?大家从精度和机加工角度有什么建议,谢谢!!

网友A:
我有一个问题,用同步带的话,力矩是够的,但惯量太大无法匹配。丝杆相当于一个减速机,惯量很容易匹配。关键问题就是同步带传动,电机转速太小,负载惯量折算到电机轴处很大。所以问题是:使用同步带传动需不需要惯量匹配,还是说只要力矩满足就可以?

网友(点评):
从来不计算负载惯量,只看扭矩和功率。我认为负载惯量匹配只是经验总结而已不是计算准则。也请大侠们评价对错

网友(点评):
需要惯量匹配,否则启动可能会发生“爬行”现象,停止时会有“振荡”

网友:
我问了好多人,他们也说看功率扭矩,但是我怎么感觉那么不正规呢,求大侠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问题,用同步带的话,力矩是够的,但惯量太大无法匹配。丝杆相当于一个减速机,惯量很容易匹配。关 ...

惯量比很重要,一般要小于20,电机的高速起停效果才佳。

网友:
我们的技术工程师会帮你解答

网友:
同步带适合轻载,定位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丝杆范围适合就范围就大些了。精度也比同步带高些。

网友:
坐等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问题,用同步带的话,力矩是够的,但惯量太大无法匹配。丝杆相当于一个减速机,惯量很容易匹配。关 ...

惯量匹配是必须做的。
不做扭矩计算,大多数情况(没有附加载荷)是可以用的,只是可能达不到你想要的加速度。
而惯量匹配如果出问题,意味着你要更换电机或者增加减速机
所以说,惯量匹配才是必须做的事情,是决定性的东西

网友:
丝杆的精度高,同步带对安装要求低

网友:
我也想知道,但还是有很多不明白!要多看书学习了~~

网友:
精度,负载,等方面丝杠完胜同步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