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择电机的步骤是这样的,各种疑惑

楼主(2015-05-26):
目前我选择电机的步骤是这样的:
全部按照牛顿运动定律,F=ma,或M=Jα,以及P=Fv或Mω
1把所有需要电机驱动的物件全部折算成所需要的力和力矩,再按照加减速比,全部折算到电机轴上,也就是驱动力矩。
2把所有启动需要的力和力矩计算再按减速比折算至电机轴。
3两者相加(就按一个电机,不考虑启动方法,不考虑电能浪费等),选择电机。
4按照所有物件质量或惯性矩乘以速度或角速度计算出功率,验算电机功率。

下面说我的看法和疑惑:
1我的算法不出现惯量折算,就不会出现J/(i平方)这个容易让人疑惑的公式。实则都是一致的,但容易让新手误会。
2伺服选型计算惯量匹配到底是个什么东东,我个人理解为经验总结而不是计算公式,实际应用计算扭矩和功率即可。
3计算时候有个重要参数,就是电机启动至额定转速的时间,这个加速时间怎么确定?普通和伺服肯定是不一样的吧,8爷说的折算发热量保证不烧就行,实在不知道怎么计算。

请大侠快来点播一下

网友A: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伺服选型计算惯量匹配是为了能是电机能准确的实现加速、启动和减速停止,如果负载转动惯量比太大,电机在制动时就会有“振荡”,不能达到精确定位,那选择伺服就毫无意义了。

网友(点评):
我在想,制动时候振荡就是受的力矩比较大嘛。或者换句话,低速+高惯量,,相比较低惯量+高速,,制动力矩都是一致的,那振荡也应该是一直的吧!是这样吗?

网友(点评):
我说的“振荡”是制动时,不能在预定的位置停下来,会与预定的位置有偏移,说实话,这种情况我还真没见过,因为大家选的负载惯量比都在5以内。

网友(点评):
也有说3的,说10的也有,想明白原理是什么,估计是要在电里面找答案了

网友(点评):
伺服电动机样本上的推荐负载转动惯量比会在30倍以下,上次三菱电机的供应商来我们公司,我就这个问题问过他,他说要想精确定位停止,负载转动惯量比不能超过5,我问他为什么样本上的推荐都比5大?

网友(点评):
是不是样本上的推荐值是错的,他说他也不太清楚,这转动惯量比为什么不能大于5,在培训的时候,有一个德国佬跟他们说一大堆原理,曲线,他们记不住过程,只记住结果了

网友(点评):
用过超过6的,的确需要牺牲很多性能。得降刚性(增益),加长加减速时间,加大误差监控范围,加大到位门槛等等,除非没办法,否则请尽量控制在3以内。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惯量是很重要的参数

网友:
伺服电机样本上都有计算实例,可以找来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样本也是别人总结出来的,我想算的精确点,可否分享下你的方法

网友:
如果用在高速、控制精准的工况下,惯量匹配很重要。但是一般的条件下,惯量不用算那么准了。就好像一个小孩和一个大人推车子,大人能推动车子,并且什么时候停就停,小孩也能推动,但是停下来比较费时,但是他们都能推动车子,小孩推得费时费力,但这个时和力在你的接受范围之内,那就让小孩慢慢推呗,反正童工价格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伺服选型计算惯量匹配是为了能是电机能准确的实现加速、启动和减速停止,如果负载转动惯 ...

伺服电机接近目标位置的时候就要开始减速了,伺服电机能否精确到达指定位置最重要的还是靠伺服驱动器的控制算法,我觉得惯量比是根据其驱动器的控制算法来说的,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很好的控制精度

网友B:
2.1 负载/ 电机惯量比
正确设定惯量比参数是充分发挥机械及伺服系统最佳效能的前提,此点在要求高速高精度的系统上表现尤为突出,伺服系统参数的调整跟惯量比有很大的关系,若负载电机惯量比过大,伺服参数调整越趋边缘化,也越难调整,振动抑制能力也越差,所以控制易变得不稳定;在没有自适应调整的情况下,伺服系统的默认参数在1~3 倍负载电机惯量比下,系统会达到最佳工作状态,这样,就有了负载电机惯量比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惯量匹配,如果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不匹配,就会出现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之间动量传递时发生较大的冲击;下面分析惯量匹配问题。
TM - TL = ( JM + JL ) α (1)
式中,TM———电机所产生的转矩;
TL———负载转矩;
JM———电机转子的转动惯量;
JL———负载的总转动惯量;
α ———角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 负载/ 电机惯量比
正确设定惯量比参数是充分发挥机械及伺服系统最佳效能的前提,此点在要求高速高精度 ...

大侠,向您再请教一下:
仅考虑普通三相异步电机
P=T*ω
T=J*α
α=dω/dt
设加速目标转速ω0,从0加速到ω0的时间为t0
则α=ω0/t0,,P=J(ω0平方/t0)。
假设转动体无其他任何阻力,即只需计算启动转矩,再假设电机散热极好,不会烧坏,那么无论电机功率有多小都可以带动转体达到任何转速,理论上是只要有转矩而无阻力,时间无限长,那么能达到的转速就是无穷大。这个理论上应该是没错的吧?

而现实中,就需要考虑这个加速时间了,这个加速时间怎么确定呢,如果生产上允许加速时间很大,且工作力矩和摩擦阻力相对于启动扭矩极小,那么现实中我们也不可能使用很长的加速时间来达到选择小扭矩小功率的电机的目的,因为会烧掉的,那么怎样计算呢,计算最大发热量吗?

网友:
我也是受到这样的困扰

网友:
小弟不才,用牛顿定律来计算比较麻烦吧?用虚功原理来计算会不会简单,我也没有做过,只是有点想法而已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2

网友:
有张图片也许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