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伸缩弹簧怎么画

楼主(2015-05-26):
想在红圈处画一根可伸缩的弹簧?百度得知用曲面扫描功能,已经花了两个草图,但是曲面扫描功能键显示灰色,是哪里除了问题?

网友A:
你在装配体里面画啥啊?
零件,一个平面上,竖线(弹簧中心线),圆(线径),扫描,沿路径扭转,上下切平面,生成零件。
装到装配体,编辑,竖线两个端点重合到上下两面,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装配体里面画啥啊?
零件,一个平面上,竖线(弹簧中心线),圆(线径),扫描,沿路径扭转,上下切平 ...

后来试了一下,弹簧是画出来了,就是在装配图里面不知道怎么去设置

网友(点评):
SW不是UG,不是自上而下。 你就按你自己想的琢磨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后来试了一下,弹簧是画出来了,就是在装配图里面不知道怎么去设置

好吧,还是多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装配体里面画啥啊?
零件,一个平面上,竖线(弹簧中心线),圆(线径),扫描,沿路径扭转,上下切平 ...

已搞定,就是在装配图里面画的

网友(点评):
分享一下方法呢

网友B:
楼主能分享下方法吗?

网友:
楼主应该是直接在装配体里插入了一个新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分享下方法吗?

就是7楼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7楼说的

能在装配体中伸缩吗?

网友:
静候楼主的方法

网友C:
如下78#嗎?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p;extra=&page=8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下78#嗎?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010&extra=&page=8

额,是自己画的,不过我现在在尝试你说的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下78#嗎?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010&extra=&page=8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u0bYuXXTfYWG7cXq8ieI_vFurKIl38DqRss935ywvua4Qt0LDUSS99LWcLcQH95n0IfjH0DUqmwK5QWMCENPwXjiAeBNVQfL0mGXcjBI1BK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搞定,就是在装配图里面画的

分享一下你在装配体里画可动弹簧的方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享一下你在装配体里画可动弹簧的方法呗。

楼上留了网址,也是百度然后自己尝试的

网友:
在装配体里面新建零件不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上留了网址,也是百度然后自己尝试的

这种伸缩是必须保存更新后弹簧的长度才会变化,有没有那种可以来回拖动一个零件,弹簧可以随时跟随该零件移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伸缩是必须保存更新后弹簧的长度才会变化,有没有那种可以来回拖动一个零件,弹簧可以随时跟随该零件 ...

因为我只要两个极限位置,所以这个方法就可以满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搞定,就是在装配图里面画的

可以在装配体里面画,关键是内部保存还是外部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