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管材拔孔翻边工艺

楼主(2015-05-26):
如下图,管材直径是:Φ41*Φ38 精轧管 ,哪个大师告诉我这个拔孔的工艺或者设备,都可以!

网友:
真玄了,怎么搞出来的,盼大侠解毒

网友(点评):
喔原来是这样做出来的

网友A:
如果不是焊接的,这样可以吗?一个想法,我没有数据,要计算,要试验。。。

网友:
如果可以,请提供这两个方向的照片,谢谢。

网友:
液压翻边后再修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焊接的,这样可以吗?一个想法,我没有数据,要计算,要试验。。。

很成熟的工艺,悬臂式凸模翻边模

网友(点评):
不了解,只是个人想法,见笑。

网友B:
旧生产工艺是冲孔---拉囗---平囗,现工艺是水胀---平囗。量大吗?我们可以做!

网友(点评):
有加工现场图片吗?

网友:
水胀,或者现在有一种叫热熔钻的工艺,也可能是旧工艺估计报废率挺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旧生产工艺是冲孔---拉囗---平囗,现工艺是水胀---平囗。量大吗?我们可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旧生产工艺是冲孔---拉囗---平囗,现工艺是水胀---平囗。量大吗?我们可以做!

旧工艺不良率也达到2%以下,成本低!而水胀工艺适合量大,成本高,一台水胀机一般要二十

网友:
旧工艺不良率也达到2%以下,成本低!而水胀工艺适合量大,成本高,一台水胀机一般要二十

网友:
过来学习来的

网友:
有加工设备图片,qq为2949626737.有什么可以帮到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