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铣刀转速 进给

楼主(2015-05-26):
64的面铣刀 切45钢 转速进给一般给多少

楼主:
4个齿的

网友:
主要看厂家推荐的线速度和进给,如果没有普通白钢刀片的话,线速度60m/min左右,4个刀片开粗就进给给个0.4-0.5mm/r。

网友:
什么样的床子  全封闭的还是半封闭的   我以前用过100的五个的刀片的面铣刀  铣45号钢  转速是600  进给大约在1500吧   但是我的床子是半封闭的钢屑飞的到处都是  如果是全封闭的就可以快点了

网友A:
同问:我用的铣刀盘是200,8个刀片的,应该用多少的转速?进给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我用的铣刀盘是200,8个刀片的,应该用多少的转速?进给选多少?

没用过这么大的   我用过160的  12个刀片   铸铁我们用300转进给500  一次2.5到3

网友:
大刀盘转速低进给慢 吃刀量控制在-0.5---0.8 之间

网友:
看一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