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安装压缩力的计算

楼主(2015-05-26):
各位坛友,有谁知道“O型圈安装压缩力如何计算”,O型圈线径φ2.75、内径φ54、肖氏硬度70.

安装压缩力指的是安装时施加在O型圈上、使得O型圈变形所需的压力,为端面密封。谢谢!

网友:
O型圈密封设计时一般都是按照密封压力选择密封圈的压缩变形量吧?为啥要计算压缩力呢?

网友(点评):
赞同该说法

楼主:
一般来说是不需要计算的,但有的时候是需要计算的

网友(点评):
O型圈的压缩力是非线性的,你要用啥样模型来计算?

楼主:
找到一个文件,准备按此计算,不知道准否?
只想有较高的准确度即可。

网友:
o圈密封设计一般是按照压缩率来选择的,一般最小采用8%,最大采用30%,特种工况还要很据实际情况选择,
我们是西安伯锐液压系统有限公司,免费提供密封技术支持,有问题可以咨询029-87437871,魏女士。

网友(2015-08-22):
引用 楼主:
找到一个文件,准备按此计算,不知道准否?
只想有较高的准确度即可。

是什么文件,能提供一下吗,我也是在做密封这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