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键的挤压应力

楼主(2015-05-26):
采购了某公司液压马达,马达参数,连续输出扭矩T=9500N.M,输出轴D=100,长73,单平键28X16,长L=64。。。
那么套公式算的 挤压应力 2T/DKL=464MPa,手册上允许挤压应力最高才150MPa
这时候我的观念就被颠覆了,是我算错了,还是手册上面太保守了。。。
哪位好心的大侠快来指点我一下下吧

网友A:
材料是什么?工况如何?使用下来的情况如何?这样大的挤压应力肯定不可靠。
见过几个大扭矩的液压马达,输出轴都是花键。这个是国外品牌还是国内品牌的?

网友:
买的山寨货?

网友:
资料数据没有错,就是那么大,这是机械设计最基础数据了,大家现在都不学习这些,感觉好奇,也没法解释这些东西了,

m_e
有上大学的有学,很少的篇幅,一条公式,一道例题。应该只有材力和机械设计书上有。专科也应该有。半路出家的就不知道了
m_e
有上大学的有学,很少的篇幅,一条公式,一道例题。应该只有材力和机械设计书上有。专科也应该有。半路出家的就不知道了
以前我都不知道很多基础的知识,以为很高深,很难,当自己真的花精力去看的时候,感觉很多基础都很简单,只是现在懒人太多太多
又见八爷,拿着鞭子,看能抽醒的人,给一鞭子,躺尸只能无奈地走过。

网友:
你看到的机械设计手册的键的性能都是按照键钢算的,你确定泵上的键是键钢么?

我厂目前不信任国内键钢的材质,我们都是自己根据工况自己选材质和热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算的是371MPa?

你看到的机械设计手册的键的性能都是按照键钢算的,你确定泵上的键是键钢么?

(9500*2)/(0.1*(0.064-0.014)*0.008)

这么算没错吧?

网友(点评):
你是用矩形键? 一般都是单圆或双圆键多吧!

网友(点评):
啊,看到了 ,少减去个圆头

网友(点评):
这样算,475MPa

网友(点评):
请问0.008是怎么来的?我这里是说9.6.

网友(点评):
9.6也不正规,按GBT 1095-2003 平键 键槽的剖面尺寸 轴槽深是10.0 +0.2 ;毂槽深是6.4 +0.2

网友(点评):
把轴和毂上的键槽画出来,键基本是平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是什么?工况如何?使用下来的情况如何?这样大的挤压应力肯定不可靠。
见过几个大扭矩的液压马达,输 ...

上海东方液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9500*2)/(0.1*0.064*0.008)

这么算没错吧?

准确的是9500*2/(0.1*0.064*0.006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算的是371MPa?

你看到的机械设计手册的键的性能都是按照键钢算的,你确定泵上的键是键钢么?

还有如果他们的材料是特殊材料,那就是让我的联轴器也要特殊材料才靠谱了,普通厂家哪里会这么麻烦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如果他们的材料是特殊材料,那就是让我的联轴器也要特殊材料才靠谱了,普通厂家哪里会这么麻烦呢

大侠,什么是特殊材料?

把键钢换成40Cr,算特殊么?

您选联轴器,联轴器能传递多大扭矩,你应该知道,联轴器厂家也会告诉你,您就按照扭矩去选,联轴器不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是什么?工况如何?使用下来的情况如何?这样大的挤压应力肯定不可靠。
见过几个大扭矩的液压马达,输 ...

这个是自带减速箱的液压马达,轴是减速机输出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什么是特殊材料?

把键钢换成40Cr,算特殊么?

这个主意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如果他们的材料是特殊材料,那就是让我的联轴器也要特殊材料才靠谱了,普通厂家哪里会这么麻烦呢

平键是哪中型式?A型,B型或C型。
还有键的实际接合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键是哪中型式?A型,B型或C型。
还有键的实际接合长度。

应该是B或者C哦

网友(点评):
接合长度?

楼主:
刚打电话给那边厂家,他们说没太大的冲击没问题的,要是客户觉得不合适可以自己要求加长或改成双键这坑人啊。没事谁去算他们的轴设计合理不合理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打电话给那边厂家,他们说没太大的冲击没问题的,要是客户觉得不合适可以自己要求加长或改成双键 ...

数据不一样。。。

网友(点评):
你算的应该是剪切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什么是特殊材料?

把键钢换成40Cr,算特殊么?

是哪错了?怎么不一样。

网友(点评):
1.大侠,您键长取64mm不对,应该减去半个圆头 2.您的这个计算是计算剪切应力的(所以您用的是tao而不是xigema),公式没错,楼主大侠是按照许用挤压应力计算的,而且键的校核主要就是校核需用挤压应力。

网友(点评):
b换成k,k=h/2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打电话给那边厂家,他们说没太大的冲击没问题的,要是客户觉得不合适可以自己要求加长或改成双键 ...

和他们技术沟通

业务的话不能听,我上过很多次当了,而且用邮件沟通,以后有问题了你这里还有个存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他们技术沟通

业务的话不能听,我上过很多次当了,而且用邮件沟通,以后有问题了你这里还有个存底

只能说厂家不行了,还是得靠自己选啊

网友A:
国内的设计有时候真的不让人放心。而且你把键的材料改了,输出轴的材料你知道吗?强度硬度清楚吗?破坏总是在较弱的一方发生的。这种极品单位买的键也多半是45钢,键槽公差估计也是随便乱做的,不是P9。你这个液压马达如果哪天制动阀出了问题,冲击一下,连接那块就瞬间嗝屁了。

网友:
学习下,楼上说的对呀,键材料改了,输出轴是什么材料也不知道的,挤压应力是要该选三者中最弱的材料去校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国内的设计有时候真的不让人放心。而且你把键的材料改了,输出轴的材料你知道吗?强度硬度清楚吗?破坏总是 ...

大侠,由于公司产品的定位,我没怎么用过国内产的东西,但是国内的玩家真的连最基础的东西都不懂么?

您说这些,大二的学生都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由于公司产品的定位,我没怎么用过国内产的东西,但是国内的玩家真的连最基础的东西都不懂么?

 ...

你太高估某些群体了,连手册都懒得翻了现在,又有无数水货滥竽充数。

网友(2016-02-22):
需要考虑轴和内孔的配合情况
不用键,单单过盈配合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