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思着自己搞发黑(蓝)工艺

楼主(2015-05-26):
由于最近公司订单需要发蓝的工件越来越多,每个月稳定在5-10 吨,现在主要是我们加工完后发外给外协去热处理。成本颇高,而且热处理质量很难控制(涉及到交货期),所以现在想自己在场内划出一部分空间搞个热处理车间。我有去大大小小的热处理厂去看过,基本工艺都了解,只是不太深入。想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同行前辈,希望能给小林一点点指教,谢谢大家!
  问题: 第一:根据我这个量(5-10T)需要多大的空间合理?
             第二:热处理的基本工艺流程是?
             第三:需要准备的前提需求,材料,设备等是什么?

网友:
可以选择常温发黑,十平米足够了。流程是脱脂,酸洗,预发黑,发黑,浸脱水防锈油。网上有这样一套的药剂,只需要买几个塑料桶,几个筛子就行了。

补充内容 (2015-5-28 13:06):
还有就是QPQ后的产品,不能用常温发黑

网友(点评):
我们目前有的工件用的是常温发黑,但是对于有的大件零件,效果不佳,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常温发黑不良主要有:1.材料本身不适合用常温发黑 2.材料光洁度高,用常温发黑牢固度不好 3.油没洗干净

网友:
这个是目前最好的磷化发黑工艺最简单的现场,除了图片之外还有2个水洗一个热水洗没拍进照片

就这个样子,生产线大概10米长,一天处理量*8个小时*,3吨

还有,发黑和热处理是两回事,也不知道标题和内容不搭是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废水搞的定排放才行,否则被抓了别说我提供的建议,哈哈

网友(点评):
定排放是什么?

网友(点评):
废水~搞的定~排放,哈哈,断字错误

网友(点评):
晚辈不才,因为我看我们发外的都是 给所谓热处理厂做的, 所以写成热处理了, 望指教

网友(点评):
这个环保问题不好处理哦!深圳这边很多表面处理厂都是无厂名,无地址,一般厂址和垃圾场在一起。

网友(点评):
都是这个样子的,在电镀园区里成本就贵了,除非把外面这些小厂都弄死,否则园区里的企业竞争不过的,成本直接翻倍

网友:
3楼的兄弟说的是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除油---水洗----除锈---水洗--常温发黑---水洗---浸脱水防锈油

这个工艺的发黑对要求不高的工件是适合的,外观亮度比较好,但是膜的牢固度不太好,防锈能力几乎没有(防锈全是靠油)

我上面的图片,是用的磷化发黑

除油--水洗---除锈----上色(其实就是常温发黑)---水洗---表调(磷化前基本有这一道)----锰系磷化----水洗---热水洗----上油(热水洗完自然晾干)

这个工艺缺点就是成本高点(其实也就高2毛钱一公斤吧,差不多这样),综合了发黑和磷化的优点,膜层性能好,但是是哑光膜,比常温发黑的膜层看起来暗一点,但是省却了用脱水防锈油(这个比普通防锈油贵不少)

设备,因为要用不锈钢的槽体,所以成套的设备大概需要几万块钱吧,不算多,一个月10吨,一年可以省回来(不要经常出不良品)
药品随便你吧,反正都是市售的成品药剂,找个靠谱点的,不要图便宜,8爷说了,没有物美价廉,哈哈

大概就这样,再详细的没办法说了,要写一大篇文章了,
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网友(点评):
十分感谢,以后有什么生产上的问题我会继续在这里跟进,期待您的继续关注,谢谢!

网友(点评):
有需要帮助的可以@我,呵呵,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