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出现问题了

楼主(2015-05-26):
各位大虾,本人初来乍到,设计一款结构出现问题,望各位指点。
    零件5可上下调高低,由螺钉固定,材料均为304,现在安装后,零件5不能固定在腰形槽的任意位置,会滑落。求解!!

网友A:
你的视图太简单了,没看懂5是怎么滑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视图太简单了,没看懂5是怎么滑动的

中间有一块板,上面有两个M8螺纹孔,零件5就是通过腰形孔锁紧在中间的这块板上。

网友B:
自重掉下来?还是震动掉下来?

网友:
摩擦力不够,增大摩擦因数或者增大正压力。

网友:
是零件5太重了,螺钉锁不住?

网友C:
用螺钉顶上去或者拉起来

网友:
螺纹孔的数量太少了,至少是4个,间距也最好放大下

网友D:
先锁死5中间板(增加接触面粗糙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重掉下来?还是震动掉下来?

自重,该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锁死5中间板(增加接触面粗糙度)

我刚用锉刀锉了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螺钉顶上去或者拉起来

那样太麻烦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带个插销定个位,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重,该怎么解决

零件5跟零件3间加个橡胶垫试试

网友:
设计挡块,用螺钉顶住。

网友:
槽口直接加螺钉会因为接触面积小不稳定,建议在槽口一侧加装一块开间隙孔的板,由板压住槽口而不是由螺钉压。

网友:
  找个地方固定个螺杆副,调节高低不影响,还可以不掉。

网友:
下面固定一个块,块上攻丝,然后加个螺栓顶住5

网友:
在正上面加个竖直方向的的长螺钉,穿过一个固定件再插到5上,拧螺钉就可调节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