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的孔径1400深,精度要求很高,求加工方法。

楼主(2015-05-26):
材料是6061铝合金,外形圆或方料均可。3.5和4.2的通孔,有什么特种设备好加工吗?

可以两边对接,但台阶不可过大,要保证3.5能过3的棒子,4.2能过4的棒子。

如果有谁可以做这种超深孔的站内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

激光穿孔可以吗?请问哪里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光穿孔可以吗?请问哪里有?

不造,我也没用过
百度上介绍的,感觉就是它了。。。。

网友B:
铝型材那种加工方法可以采用不?挤压成两个部分然后再拼成一个整体。。这样成本还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型材那种加工方法可以采用不?挤压成两个部分然后再拼成一个整体。。这样成本还低些。。

不行的,一根棒料上要做一圈4.2的孔。

网友:
大侠这个精度要求很高有多高?精度是尺寸精度、位置精度还是表面光洁度?3.5能过3个的棒子为什么不能用挤出成型?

网友C:
在铝型材厂家直接定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铝型材厂家直接定做

不错,  找厂家, 定做.

网友D:
量不大的话,铝1400用深孔也能钻出来

网友(点评):
直径3.5,深1.4米。深孔钻。难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不大的话,铝1400用深孔也能钻出来

我就是做深孔钻的,加工是不现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铝型材厂家直接定做

这不是常规的6061.由客户直接提供。材料200多一公斤的。

网友:
挤出可行

网友(2015-12-23):
你好,我是精准公司的叶生。我们公司专业生产销售深孔钻设备,我们应该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如有兴趣请联系我,13823658752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