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铣床可以加工轴上方花键吗?

楼主(2015-05-26):
钳工师傅今天告诉说立式铣床可以加工花键,但铣的时候会走刀,精度会差,所有加工轴上花键要用卧式的,用滚齿刀,问问各位大侠有没有这种说法?

网友:
用指形铣刀铣当然没有用片状成型铣刀加工好,且工效又低.

网友:
那师傅说的有道理!
加工轴上花键要用卧式是对的,但不是用滚齿刀,是用三刃盘形刀,最好双刀。

网友(点评):
双刀老太婆,哈哈

网友:
立式也可以铣的,做个刀柄就行了,像楼上说的,用三面刃铣刀

网友:
立式可以的   要用数控分度头    效率是有点低

网友:
师傅讲的有道理